灯灯灯灯..管管想买点智能控制的灯具,在纠结,小伙伴来出出主意呀?

楼主:
各位看官帮我出出主意

事情是这样子的。

管管家里装修,现在进展到得准备买好各种灯具接下来要准备装啦。。刚好双11活动开始了。我这两天晚上都在补习功课,灯该怎么买?

买哪个品牌的质量比较有保证?性价比比较高?

家里有孩子我想着在孩子主要的活动范围要买一些比较好的灯,比较护眼的,光线充足舒适的状态的。

同时考虑到晚上亲子时间能有点氛围感和方便起夜等等等等巴拉巴拉。。。。

还想把客厅这块布置智能控制的灯具。

结果我查了下,发现智能控制的话,买了灯具还要买特别的开关才能保证不掉线。 组网方式也有wifi,蓝牙mesh,甚至今天新闻还看到有NFC方式的多种选择。 此外,是不是还得搭配上可以语音控制的音箱或者网关之类的设备。。额 。。。我就有点乱了。。

有谁家里配备上了的能不能给我指指路,分析分析呀~~~~

网友:
智能灯其实没必要,根据环境选心仪外观的灯具就是,品牌也无所谓。客厅等较大面积的房间灯具宜选择可调光的,简单快速开关通断型调光就好,遥控特别是智能调光实在没必要,白花冤枉钱。

考虑到孩子,用可调色温或干脆用暖光型的灯具。用灯泡的灯具不建议选,时间长了不易打理清洁。造型也宜简单,同样是基于卫生打理方便的考虑。

网友:
另外,环境照明灯具没必要考虑什么“护眼”,用暖光型就好。灯具差价巨大,高价灯具的噱头往往都是“智商税”,别踩坑就是。

网友A:
说一个俺踩的坑。

厅里俺安装了两盏吸顶式造型灯,功率一大一小,大的是厅里的主照明灯,小的用于餐桌照明。主照明灯俺选的是可控色温调光型,即快速开关调光,慢速开关切换色温。结果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主照明灯的高色温白光俺基本上不会使用,日常都在暖光下使用,白光毫无必要。而同样的灯具,单色温和双色温的差价明显,这多花的钱就是交了智商税。

为什么不用白光?因为另外一盏用于餐桌照明的灯俺选的就是无调光、单色温(白光)、功率稍低的同系列灯,当时是想白光照明会令菜色更真实,但结果却是该灯极少使用,吃饭时宁愿开主照明灯的暖色模式,感觉更舒服些,菜色自然不自然的,哪讲究那么多……

要我重新选择,餐桌照明灯俺也选无调光的暖色灯,主照明灯俺选调光型暖色灯,总体采购成本还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一个俺踩的坑。 厅里俺安装了两盏吸顶式造型灯,功率一大一小,大的是厅里的主照明灯,小的用于餐桌照 ...

美术学习之类的话那是不是选白光会更好一些。因为肯定会希望能更接近真实的色彩吧。我娃他学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术学习之类的话那是不是选白光会更好一些。因为肯定会希望能更接近真实的色彩吧。我娃他学画呢。

这种情况建议配专门的“工作灯”,带可调灯架的那种落地灯,可移动近距多角度照明,DC调光的白光灯。这样用起来更灵活,照度也够,并兼顾了护眼。当然,此方案的缺点是比较贵。

网友C:
智能并不智能,万一理解错了还得纠正,对于灯具来说得看个人喜欢,第一次装修时也弄得时花枝招展的灯,可是过段时间就不喜欢了,反而后边换的普通的吸顶灯没什么经验,可是耐看又实用,灯的品牌一定要时大牌的,不要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智能并不智能,万一理解错了还得纠正,对于灯具来说得看个人喜欢,第一次装修时也弄得时花枝招展的灯,可是 ...

是想要简洁些的。花里胡哨真的太不好使了。后期很容易内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建议配专门的“工作灯”,带可调灯架的那种落地灯,可移动近距多角度照明,DC调光的白 ...

明白啦,谢谢。那我看下到时候再给闺女配一个去

网友:
我现在就是智能开关和智能灯,智能开关有有点发热(具体功耗没测),智能灯怎么说呢,我感觉用普通的开关+智能灯就可以了,因为智能灯只要一直通电好像就可以语音唤醒,不过智能开关有凌动模式也行,我还没弄(因为还未入住)。

具体什么牌子,好像这种能语音控制的,有些都是杂牌,家里的主灯是杂牌的,好像就是无极灯加了一个智能控制器。射灯是Yeelight的。开关是领普的(据说有凌动模式)。

不过用智能灯比普通灯基本都会贵不到一倍,智能开关比普通开关贵了好几倍。

网友: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有时候小爱&小度特别傻,你说啥它也不知道。。。这时候就会很揪心,具体不知道为啥,家里一个小爱一个小度,主要靠小爱控制窗帘,投影,灯具什么的。

网友:
还有一点,智能开关会慢半拍,按下后大概要过近1秒才有反应。

还没入住,所有智能设备还没联动起来,等联动起来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家里有小爱音箱的话,蓝牙MESH和WIFI MESH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只要买的灯具支持你想要的音箱控制就可以的。

网友D:
国产的推荐佛山照明吧。

智能控制的就免了吧。

顶多搞个调光。

然后搞个遥控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推荐佛山照明吧。 智能控制的就免了吧。 顶多搞个调光。 然后搞个遥控什么的。

好的,谢谢,我看看这家去

网友:
佛山照明是上市公司,而且产品价格并不算高,时不时的还有促销活动。除灯具外,佛山照明还有各种插座和开关,价格比较实惠,我买的就有佛山照明的。

佛山是灯具制造之都,正规厂家的产品也都差不多。

网友:
智能设备必须始终在线,否则“智能”无从体现,其代价就是白白耗电。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控制能源用量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所谓“智能”至少在照明方面实在乏善可陈,时间长了大多成为摆设,典型的“鸡肋”。

网友:
小米不是有家居音箱的吗, 和音箱对话,可以控制家里所有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