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7,18,19 导出坐标教程

楼主:
Altium Designer 17、18、19修改了坐标文件的导出方式。

改了一个使用了十多年的导出方式。 总体来说导出好像是稍微自由了一点,   但是稍微不小心可能就漏掉 工厂用了十多年的信息。

使用复杂程度增加了很多。

唯一的好处使用导出元件的层信息准确了一。过去元件要在顶层,要么在底层。

第0步:

(设置坐标0点)

编辑-->原点-->设置、   默认设置原点在左下角

原点最好是放在左下角。 导出坐标不会出现负数

第一步:

文件 --> 装配输出 --> Gernerates pick and place files

第二步

(设置格式和单位)

选 CSV格式 和 公制 如下图所示 1,  2

注:不要选:

 文本

第三步:

手工 勾选 :   Pad-X(mm) ,   Pad-Y(mm) ,   Ref-X(mm) ,   Ref-Y(mm)

第四步:

检查必须勾选的列

Designator
Layer
Center-X(mm)
Center-Y(mm)
Rotation
Ref-X(mm)
Ref-Y(mm)
Pad-X(mm)
Pad-Y(mm)

第五步  注意不要改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描述小数点 用什么符号,那是坐标数值

第六步

点击确定.  注意点完确定后没有任何提示

第七步骤

打开或查看输出文件

打开输出的文件:

下面的文件建议一字不改,原封不动的发给贴片机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