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十二导联

楼主:
心电十二导联

十二导联不应该是12根线吗?看胸部连接只有6根线,哪个对心电图机了解的?切磋一下

网友:
由于心脏电兴奋传导系统所产生的电压是幅值及空间方向都随时间变化的向量,所以从体表电极检测出的心电图将随电极位置的不同而各异。为了完整地记录心脏的电活动状况,常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十二种不同导联作记录,称为标准十二导联,即Ⅰ、Ⅱ、Ⅲ、aVR、aVL、aVF、V1、V2、V3、V4、V5、V6导联。 为记录十二导联心电图,在测量时须在人体上安放 10 个电极,分别为:右手电极 RA;左手电极 LA;右腿电极 RL;左腿电极 LL;胸部 6 个电极 C1~C6。根据国家标准,由这些电极可以合成标准 12 导联心电图: (1)标准肢体3个导联: 导联I=VL-VR; 导联II=VF-VR;导联III=VF-VL;             (2)加压单极肢体3个导联:aVR=VR- ( )/2;aVL=VR- ( )/2;aVF=VR- ;  (3)常用的6个胸导联: 胸导Vi=VI-( VR +VL+ VF)/3;其中 i=1~6,为 6 个胸导联。     式中, VR、VL、VF和 Vi (i=1~6)表示右臂、左臂、左腿和胸壁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