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变芯片AD2S1210读取的角度最大只有180°怎么回事?

楼主:
旋变芯片AD2S1210读取的角度范围就是从0增加到180再减小至0,最大只有180°怎么回事? 这个角度正常不应该是0到360吗? 这个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求助大佬~

网友A:
用过这个,结果不知道,用户说的正常,不知道程序怎么写的。

但是数据手册中确实可以设置模式±180°或者0-360°。你还是得看数据手册。

网友:
应该是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个,结果不知道,用户说的正常,不知道程序怎么写的。 但是数据手册中确实可以设置模式±18 ...

手册上没有您说的这个角度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没有您说的这个角度配置

咨询了下,说本来就360°,能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你少接线或错接线了。

我接的时候,激励1组,sin一组,cos一组,总共6根线,你查查。

网友:
您好,请问解决了么?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害,备忘一下吧。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因为SPI通信模式配置不正确。上升沿下降沿有效模式配置需要根据手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