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亿海微EQ6HL45开发平台测评体验】+ 开发板硬件分析

楼主:
开发板硬件分析

核心板:

  1. 核心板50MHz有源晶振的电源,采用22Ω电阻串联到主电源,进行电源噪声隔离。

  2. VCC_INT电源通过2个0Ω电阻短接到VCC_1.1V。

  3. VCC_1.1V为了减少纹波,相比VCC_3.3V,采用了较小的电感(1.5uH vs 4.7uH)。

  4. QSPI-Flash采用国产(珠海创飞芯)。

  5. QSPI-Flash到FPGA的22Ω串联电阻(阻抗匹配、高速信号完整性)。

  6. FPGA芯片的启动模式M0/1/2的默认上下拉电阻设置为‘101’,即SPI-Master模式,上电后FPGA作为SPI-Master,从SPI-Slave(Flash)芯片中加载配置文件。

  7. 核心板4组LVDS引脚具有50Ω对VCCO/GND的并联电阻。

扩展板:

  1. 扩展板SD只连接了SD规范中的SPI模式的引脚,没有SD模式的引脚,差评。

  2. 以太网RGMII高速信号线匹配阻抗33Ω。

  3. 引出外围IO引脚都串联有33Ω的阻抗匹配电阻。

  4. JTAG接口的IO引脚配有ESD保护的钳位二极管。并且通过阻抗匹配电阻22Ω,连接到FPGA芯片。

ECU-L2-Debugger拆解分析

从图中可以看出,调试器采用USB_FT245-FIFO_FPGA的架构,FPGA正是采用的eHiWAY自家的EQ6GL9LL-2TQG144I芯片,50MHz有源晶振和QSPI-Flash配置芯片,引出到外部IO针脚的信号线上配有ESD保护的钳位二极管。

很好的外壳和外包装显示产品面板。

TODO:

  1. 核心板LED:DONE和INIT_B的作用

  2. 核心板DCDC芯片BL9309的电路各点信号波形测试。

  3. 扩展板DCDC芯片MP1482的电路各点信号波形测试。

  4. 扩展板FT232HL芯片同时作为USB2UART+USB2JTAG和USB2FIFO,用于调试FPGA内部软核的可行性。
    • 粗略浏览FT232H芯片手册,只能支持一个模式,可以尝试充分利用该芯片进行开发测试

    • 并结合先有的FT系列芯片进行开发。

网友A:
哪个是外部IO针脚的信号线上配的ESD保护钳位二极管,,,

网友:
看了中科亿海微EQ6HL45开发平台硬件分析,有一定了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是外部IO针脚的信号线上配的ESD保护钳位二极管,,,

如图:

网友:
FPGA虽然市场规模不大,但是在小批量产品和科研中应用很广泛,还是很重要的,希望国产厂商能够成功,用户应该多用国产的FPGA芯片,支持国产!

网友:
国产芯片FPGA是不是更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