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又一起风机着火事故!并引起地面野火

楼主:
2022年可真是个多事之秋。不光疫情肆虐,风电事故也层出不穷。

风能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具有传统能源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随着风力发电产业高速发展,风电机组运行可靠性问题突出,安全事故频发,特别是着火事故频发,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有什么想法,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风电事故呢?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2022.10.26日,突发!又一起风机着火事故!并引起地面野火!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美国中部州爱荷华。

美国中部州爱荷华州(State of Lowa)下属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小镇上的一处风机突然起火,掉落的燃火碎屑甚至引起了地面小范围的火灾。

据当地媒体报道,威廉斯堡消防局在周一凌晨0点40分左右被派往第230街的1700街区。当工作人员达到现场时,风机的机舱位置完全被大火吞噬。威廉斯堡消防局向媒体表示,处理高耸的风机着火事故,是极具挑战性的,因为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到。包括坠落的着火碎片以及风机叶片和装置随时掉落的危险。工作人员面对如此境况,最快的速度保护了现场,以确保该地区每个人的安全。与此同时,消防局消灭了地面的野火。

2022.10.14 警醒!德国北部小镇风机突燃大火!

10月14日(当地时间周五晚),德国北方信使电视台(NordkurierTV)播出了一段风电机组起火视频。

据悉,该风机起火事故的地点位于德国北部西岸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Röbel/Müritz上。

风机起火事故发生地点

周五晚上,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州边界附近的 Jaebetz 和 Freyenstein 镇之间的一个风电场中,一台风力涡轮机着火了。

无法从地面扑灭高空的大火——下午 5 点 30 分左右接到警报的消防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风力涡轮机烧毁。然而,由于燃烧的部分不断落到地上,它从大范围内保护了火灾现场。

轮毂高度约为 60 米的风力涡轮机的火灾一直持续到深夜。

2022.7月22日   突发!30MW风电场发生一起风机起火事故

7月22日星期五下午,英国苏格兰Ardrossan风电场一台风电机组发生起火事件,浓浓的黑烟瞬间笼罩在上空,大火直至周六凌晨扑灭。所幸,该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Ardrossan风电场于2004年开始运营,于2017年被Ventient Energy从Infinis收购,该风场建设规模为30MW。风场安装15台Vestas V80-2.0MW风电机组,每台机组高度为60米,单机容量为2MW。

Ventient Energy的一位发言人说:“目前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风机起火的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10月19日,爱尔兰当地时间下午1点钟,该国阿克洛市沿岸的一台海上风电机组,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据了解,起火风机所在的海上风电场共有7台运行机组,起火风机是其中之一,该风场运行年限超过20年,由通用GE Energy在运营。

这是风机起火视频的远处视角:

事故发生地点阿克洛所在城市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前当地四个县市的雷暴橙色预警持续到晚上11点。都柏林、维克斯福德、威克洛、沃特福德等地都会出现雷暴,并可能出现局部洪水。

预计该燃火风机将在没有紧急服务干预的情况下被烧毁。

自当地下午时间被雷电击中后,风机冒起滚滚浓烟。而无人驾驶风机的标准工业实践是允许风机燃火自行燃尽。

2022.7.11

7月11日,河南省南阳市发生一起风机着火事故,机组损毁,事故机型及项目信息不详。

2022.6.24日 国家能源局通报“5·6”一起风机着火事故!

6月24日,南方能源监管局发布关于海南某风电场风机火灾事件的通报表示:

5月6日,海南某风电场发生一起因箱变高压侧避雷器性能劣化,在风机送电恢复运行过程中避雷器击穿造成风机变压器着火,导致变压器及部分电气设备烧毁的火灾事件。

国际能源分析:

雷暴被视为风电场最致命的威胁之一,金属壳体,位置高耸,极易遭受雷击。不过,欧洲地区相比我国雷电发生的频率要少得多,且该风场建设于20年前,所以风机的防雷击性能存在欠缺。

我国作为海上风电建设的后发国家,而且我国所在的东亚地区雷电发生频率要高得多,比欧洲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所以不论是陆上机组还是海上机组对免遭雷击的性能设计都做到了考量。

通过剖析原生防雷系统缺陷,钻研叶片雷击损伤特点及接闪原理,在叶片表面加装雷电导流条,有效增加叶片对雷电的接闪范围,可以降低了叶片因雷击造成损失的比例。

你怎么看,这么多风机着火事故呢?

网友:
突兀高耸带有大量金属部件和导线的风机天然是引雷的高危结构,除了尽量做防雷也没别的好办法,更何况还有大功率摩擦和大电流引起的自身发热,工况可以说很恶劣,又具有巨大的数量,时不时的发点火灾也正常。不过,按装机数量来讲,其实火灾发生的概率并不大,显然可以接受。

网友A:
讲个笑话 飞机的每公里单价最便宜 事故率最低 汽车的最高

网友B:
风机应该有阻燃性考虑吧,温度得多高能把这些金属都烧掉了?

网友C:
很多意外其实都是能想到的,就像那种电路很多设计的不完美都会导致意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讲个笑话 飞机的每公里单价最便宜 事故率最低 汽车的最高

都是空间感闹的,没有阻碍,啥都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个笑话 飞机的每公里单价最便宜 事故率最低 汽车的最高

飞机出事故必xx,汽车出事故还有生还的可能。所以我还是选择汽车,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个笑话 飞机的每公里单价最便宜 事故率最低 汽车的最高

那么,新能源电站和传统能源电站哪个是“飞机”,哪个是“汽车”呢?

非要类比的话,新能源电站才更像是“汽车”。

传统的火电站、水电站、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概率远比新能源电站低,但一旦发生事故导致停机经济损失就很大。新能源电站包括风力发电机组和太阳能电池等的数量远远多于传统电站,即使发生事故经济损失也没法跟传统电站出事故比。从这一点讲,新能源电站可比汽车强多了,毕竟汽车每年造成的人员杀伤和经济损失的总数远远高于飞机,而新能源电站的事故总数虽远多于传统电站,但损失却非常有限,就是影响力大了点,那也是错觉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机应该有阻燃性考虑吧,温度得多高能把这些金属都烧掉了?

那当然有,但也不是绝对。类似的,建筑也都有阻燃性的强制要求,但还不是照样发生火灾!阻燃只是降低了火灾发生的概率和损失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意外其实都是能想到的,就像那种电路很多设计的不完美都会导致意外

想到和解决是两码事,这里有个成本的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空间感闹的,没有阻碍,啥都最低

统计学是严谨的数学,从来就没有什么“啥都最低”一说,只是看能不能真正理解数字代表的含义而已。

网友D:
弄个更高的塔,专门引雷挨批?

或者打雷时候派无人机去自杀式引雷?

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弄个更高的塔,专门引雷挨批? 或者打雷时候派无人机去自杀式引雷? 是否可行?

一般风机的选址是属于地势风口的地方才能建,根据当地地形、海陆分布等,按流体力学、小区域气候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风机的选址是属于地势风口的地方才能建,根据当地地形、海陆分布等,按流体力学、小区域气候模式

综合学科

网友:
看来风机在雷电多发的地区安全性还是有问题的,这些地方应该对此安装特别的防护设置,并慎重新建风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弄个更高的塔,专门引雷挨批? 或者打雷时候派无人机去自杀式引雷? 是否可行?

不太可行吧,代价太大了,除非你说无人机是自传感,一旦阴雨天就飞起来,但谁知道什么时候打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行吧,代价太大了,除非你说无人机是自传感,一旦阴雨天就飞起来,但谁知道什么时候打雷呢?

无人机造价应该低多了,一次炸个无人机比炸风机应该划算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人机造价应该低多了,一次炸个无人机比炸风机应该划算多了

无人机引雷不太可能,因为无人机没办法接地啊大兄弟,你不接地咋引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人机引雷不太可能,因为无人机没办法接地啊大兄弟,你不接地咋引雷呢?

带线飞天

网友:
这很难操作呀,那么长的绳子得用多大功率的无人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