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插座真的可以当电表用吗?

楼主:
一、智能插座是什么?

智能插座通俗的说是节约用电的一种插座,它除了电源接口之外,内部还具有USB接口和WIFI连接装置,让你可以通过多种智能方式控制家电。

智能插座由控制电流的继电器、通信联网的WiFi芯片、监测状态的计量芯片、红外发射器、其他光感配件等组成。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智能插座有两种:一种是10A插座,适合使用小功率电器,像控制电暖气,给电动车充电,控制鱼缸加氧等;另一种是16A插座,适用大功率电器,像热水器,空调等。有些16A智能插座是专门为遥控空调设计的“空调伴侣”,它可以使普通空调摇身变为智能空调。

二、智能插座的实用功能

智能插座能为你省电、省时间、控制洗澡水温度跟家中温度,甚至保证家庭安全。智能插座到底能不能像电表一样实用功能?

网友:
问题不成立。电业部门可是根据电能表(这里不能简称为“电表”,因为“电表”已经被测量电压、电流的仪表占用了,比如万用表就是万用电表的简称)的读数收取电费,智能插座也无法记录家里所有用电设备的电能消耗。

网友:
插座的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可以用于辅助,但是不能作为收费依据,也就不能取代电表。

网友:
电力局 采用电表进行收费。一户一表。

其他任何设备都无法替代电表。即便你有再多的智能测量设备。再准确也无济于事。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安装在一些设备上,比如热水器,电脑等,还能监控小娃子有没有偷偷玩电脑看电视~。

当电表还是算了。

网友:
个人感觉只是一个参考,电表的计量与智能插座应该不一样。

网友:
不能当电表。你插座也耗电

玩板看这里:

网友:
这个期间在的位置也不一样啊,至少得在总线上才能与户外电表最相近吧,插座智能展示的是连接插座的设备用电情况

网友:
自己用准确性怎样,精度是个问题,需要电力资质部门鉴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安装在一些设备上,比如热水器,电脑等,还能监控小娃子有没有偷偷玩电脑看电视~。 当电表还 ...

就是要这个效果,一般家庭总电费出入不大的时候就是想知道部分电器为啥涨了和涨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这个效果,一般家庭总电费出入不大的时候就是想知道部分电器为啥涨了和涨了多少

确实挺好的,不过不知道只能插座自身耗电量怎么样。

网友C:
只能说当个大概的度量,跟实际电表比肯定是有差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当个大概的度量,跟实际电表比肯定是有差距的

外面已经有了家用电表之后,有时会对内部电路分区管理,好的方法是再接一个电表,感觉其他手段都不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好的,不过不知道只能插座自身耗电量怎么样。

曾经买了一个,感觉好用,但是没有实测自身数据,这个只能靠包装上的指标说明,心里想了想不是很稳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面已经有了家用电表之后,有时会对内部电路分区管理,好的方法是再接一个电表,感觉其他手段都不安全啊 ...

现在电表精密度很高,除非说你防止别人偷电在户内再接一个,不然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表精密度很高,除非说你防止别人偷电在户内再接一个,不然意义不大

关键是总有同室会斤斤计较的,一些钱财不在意,另外一些就在意,很随意的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总有同室会斤斤计较的,一些钱财不在意,另外一些就在意,很随意的中招

啊?用在合租吗?还是学生宿舍啊。。。学生宿舍感觉不至于,合租现在每个房间房东都单独弄了电表啊

网友:
智能插座的电量计量功能准确度还是比电表差一些,毕竟没有经过国家认证,但是用于监控一些家里的用电情况还是可以的,偏差不会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