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内存PC166的能够替换PC133的吗

楼主:
我看到GD32F470的设计资料中有使用MT48LC16的内存开展系统内存,但是这种牌子的内存价格不是很美丽,有华邦的内存总线一样价格要少一半。但是这种内存是PC166的标准,PC166的能够替换PC133的内存吗。

网友A:
电脑上是可以的,我估计大概率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是可以的,我估计大概率可以。

DRAM是有刷新周期的,我担心由于不同频率刷新周期不一样,这样可能PC166的周期短,用在PC133的频率下可能会有问题。PC上的总线比较复杂,可能有PC133的时钟适配系统,所以还是不能确定。

网友:
SDRAM内存的命名规则是基于工作频率的,规格有PC100和PC133(PC150、PC166其实是PC133的延伸)两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SDRAM的内存条都有配置芯片,上面的刷新周期都可以从中确定,MCU使用时要根据芯片的参数进行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SDRAM的内存条都有配置芯片,上面的刷新周期都可以从中确定,MCU使用时要根据芯片的参数进行 ...

也就是说芯片支持就可以了。主要是看芯片是吗。

网友:
不太行,频率匹配本来就要求比较高,相同频率不同厂家的片子可能都拉不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兼容性,何况频率都不一样了。危险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