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结构对比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gmchen   参与回复

如下2图,个人见解

1.这种样子共模电感应该有效,单板回流抵消,RS485通信不共地,存在共模电压波动。

2.像这种样子共模电感失效了,电流回流不一定会从板1进,板1回,可能从板2回。但RS485信号共地,RS485芯片不易损坏。

以上两个认知正确吗?

正常单电源供电多个电路板,电路板间RS485通信,该怎么连接,那种正确?

网友A:
都不推荐!
因为485是差分信号,最好不要接地。接地后”飘逸“的信号部分就被低吸收了,导致无码或断网。

但如果长线传输考虑静电或干扰较大时,可以考虑虚地,其中一种是通过2-10M欧姆的电阻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推荐! 因为485是差分信号,最好不要接地。接地后”飘逸“的信号部分就被低吸收了,导致无 ...

那么插箱结构的组装方式(一个母板,插多个子板),外部电源去母板分到多个子板,实际还是共地。

那么有什么推荐的电路结构吗?

网友B:
共模电感根本就不需要,顶多在前端接入一个即可。至于子板的接地问题,这个与你外部终端的情况相关,不考虑外部终端来讨论接地问题根本没有意义。而且,为什么要设计多个485在同一机箱内?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感根本就不需要,顶多在前端接入一个即可。至于子板的接地问题,这个与你外部终端的情况相关,不考虑 ...

左起第一块板子RS485作为主机,其余作为从机。由第一块板子控制其余板子的动作。和板子磊起来,方式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起第一块板子RS485作为主机,其余作为从机。由第一块板子控制其余板子的动作。和板子磊起来,方式一样 ...

这么近的距离根本没必要用485,就算用,简单共地即可。

网友B:
你这个应用与今天另外一个网友提问的情况不同,插卡式结构都不存在电缆问题,属于PCB互联,整体体积和总线长度也不具备可比性,电磁环境更是根本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用与今天另外一个网友提问的情况不同,插卡式结构都不存在电缆问题,属于PCB互联,整体体积和总线 ...

确实,以前我也觉得很简单。

3天前一个机箱里的板子485芯片轮流坏,并且485的A、B线都是在母板上的,不超过20cm.所以才会有这个疑问。

我们机箱外主要是小继电器、变压器这些电工器件,坏的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以前我也觉得很简单。 3天前一个机箱里的板子485芯片轮流坏,并且485的A、B线都是在母板上的, ...

那需要分析具体电路,应该是存在设计不当。

网友:
感觉需要分析具体电路,有可能楼主的方向点是不是也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