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波发生电路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sjl2001   @huo_hu   @gmchen   参与回复

 疑问:用滞回比较器+RC延时回路,延时回路中的R3有负反馈的作用,会不会使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影响电路的传输特性?

网友A:
【延时回路中的R3有负反馈的作用,会不会使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答案是不会。不过,分析颇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回路中的R3有负反馈的作用,会不会使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 答案是不会。不过,分析颇复杂。

哎呀,那我水平不够,先不想了,谢谢老师

网友B:
运放会有短暂的线性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电容电压非常接近Ut的时候。但此时电容继续充电,电压继续升高,很快使运放脱离线性区并翻转。电容放电时,也是如此。

网友C:
楼上的分析很简明扼要。

顺便说一下,在那个短暂的线性区,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从一个极端跳变到另一个极端,决定其时间的主要原因是放大器内部的电容,这些电容除了晶体管的结电容、分布电容外,在运放中主要是那个为了提高放大器稳定性的米勒补偿电容。

专门用于比较的比较器与专门用于放大的运放的主要区别,就是比较器内部的晶体管数量大大少于运放的,而且比较器内部没有米勒补偿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会有短暂的线性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电容电压非常接近Ut的时候。但此时电容继续充电,电压继续升高,很 ...

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分析很简明扼要。 顺便说一下,在那个短暂的线性区,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从一个极端跳变到另一个极端 ...

谢谢耐心回答,我来论坛晚了,原来这么多大佬

网友D:
你考虑这个是不是想要方一点?这个不如考虑下运放退出饱和需要的时间和运放压摆率方面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考虑这个是不是想要方一点?这个不如考虑下运放退出饱和需要的时间和运放压摆率方面的参数

在慢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