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怎么提高带负载能力

楼主:
在学校按照国外芯片结构搭建了一个带隙电路,但是仿真发现带负载能力不行;而且要加电容牺牲带宽来补偿相位裕度。 不加电容电路就等幅震荡。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带负载能力; 有没有办法不加电容提高相位裕度?

网友:
贴出你的电路。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正确、完整地描述你的问题,该配图的必须配图。

网友:
仿真发现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是不是功率不够?可以看一下电路中用到的供电电源,是否能给所有的器件提供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之前玩恒流源电路,供电电压过低,三极管就不能正常工作在饱和区,电路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简单粗暴纯属耍流氓。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