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M1638 、TM1629这些芯片的静态电流

楼主:
请教下TM1638 、TM1629、TM1617、TM1650,这些驱动数码管的芯片的静态电流,看了手册都没有写,

因为是电池供电的,我不知道哪个的功耗比较低,另外问下,哪个比较可靠?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有参数啊

TM1650是0.2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参数啊   TM1650是0.2mA

哦对,1650有,其他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对,1650有,其他没有

一般都有,还可以问问厂家

TM1638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在数码管亮度,导通时间上抠点功耗比较好,这个地方消耗比驱动芯片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有,还可以问问厂家   TM1638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还是直接咨询厂家吧,不过有些国产IC搞不好连厂家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抄板产品却拿原厂的参数蒙事,小公司这种现象相对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