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的热地和冷地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大家好~我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看提到热地和冷地。就想来问问大家,这两者是什么区别呢? 读书的时候就知道数字地,模拟地。。。

网友:
一般语境下,热地是指设备的地与电网存在直接电气回路,而冷地则不存在。一个典型例就是过去的CRT彩电。CRT彩电采用开关电源供电,但为降低成本和重量,系统采用了热地设计。电网电压整流后直接接电源电路,而电源电路的输出并无隔离的变压器,所以这类彩电的系统地与电网是直接相通的,甚至可能是与火线直接相通(由电源插头的方向决定),如果通电时人体与彩电的系统地直接接触就会有触电的危险。鉴于CRT彩电往往是热地设计,如果对外有接口,接口的地就要与系统地隔离,此时接口电路的地就是冷地。

当然,在一般常见的开关电源中也存在热地和冷地,比如PC电源、手机电源适配器等,但热地都是电源主体部分的,输出经由变压器隔离,隔离后的地为冷地,故计算机、手机等数码设备都是冷地设计。

网友:
一般语境下,热地是指设备的地与电网存在直接电气回路,而冷地则不存在。一个典型例就是过去的CRT彩电。CRT彩电采用开关电源供电,但为降低成本和重量,系统采用了热地设计。电网电压整流后直接接电源电路,而电源电路的输出并无隔离的变压器,所以这类彩电的系统地与电网是直接相通的,甚至可能是与火线直接相通(由电源插头的方向决定),如果通电时人体与彩电的系统地直接接触就会有触电的危险。鉴于CRT彩电往往是热地设计,如果对外有接口,接口的地就要与系统地隔离,此时接口电路的地就是冷地。 当然,在一般常见的开关电源中也存在热地和冷地,比如PC电源、手机电源适配器等,但热地都是电源主体部分的,输出经由变压器隔离,隔离后的地为冷地,故计算机、手机等数码设备都是冷地设计。

大佬真是啥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真是啥都懂!!!

1980年代读中学时修过不少彩电,所以知道。

网友:
热地连电网,危险,冷地,不直连电网,相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