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反接电路这个R1电阻不要了会对电路功能有影响吗?

楼主:
 这个R1电阻不要了,G极直接接地,会对电路功能有影响吗?

网友:
【防反接电路这个R1电阻不要了会对电路功能有影响吗? 】

这个电路,不能防电源反接损坏输出端元器件。

网友:
门极电阻可以不要。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利用MOS管的寄生二极管的单二极管防反接

网友:
低压电池供电下R1可不用。

网友:
可以不要

放个驱动电阻,可以预防开关震荡
驱动功率不大或频率低可以不要

网友:
电阻去掉就可以

网友A:
这个电路右侧应该是输入,左侧输出给电池充电,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右侧应该是输入,左侧输出给电池充电,电阻是多余的。

说反了,电池处才是输入,否则电路就是错的。防反接,寄生二极管的正极即MOS管的漏极D才是电源的输入端。否则反接时MOS管虽截止,但寄生二极管是导通的,负载和MOS管就悬了。楼主图中,右侧若为输入,反接时,等于外部电源与电池串联再通过寄生二极管短路,此时电池再有电,MOS管立刻炸掉。输入够强的话电池也够呛,拼保护电路的动作了。

网友B:
楼主贴的图表达不清,应该说明是防止电池反接,电路并不能防止Vout与负载的反接,这里的歧义应该就是2楼贴所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电池处才是输入,否则电路就是错的。防反接,寄生二极管的正极即MOS管的漏极D才是电源的输入端。 ...

5V那里的箭头是向左的,所以他想右进左出。但把源漏极搞反了。源极与漏极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那里的箭头是向左的,所以他想左进右出。但把源漏极搞反了。源极与漏极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那前帖应该说清楚。而且,你这帖又说“想左进右出”,又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前帖应该说清楚。而且,你这帖又说“想左进右出”,又反了……

写反了。。。应该是右进左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反了。。。应该是右进左出。。。。

左侧是供电侧,右侧是输出电压接负载。这个防反是防止左侧这个电池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的图表达不清,应该说明是防止电池反接,电路并不能防止Vout与负载的反接,这里的歧义应该就是2楼贴 ...

是的,图片的意思就是防止左侧这个电池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侧是供电侧,右侧是输出电压接负载。这个防反是防止左侧这个电池接反

那么应该这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