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测评】开发环境与开机配置

楼主:
首先感应EEWORLD与DFRobot选择我进行这些行空板的试用。

收到开发板后,第一时间开箱开机

开发板有两种配件,一个是一条Type-c的USB线,这条线是两用的,还可以连接micro usb接口,还有一些ph2.0的3P与4P的连接线,可以连接DFRobot的一些模块。

行空板的教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行空板官方教程 - wiki.unihiker.com

一、芯片组

行空板的硬件资源很丰富,如下所示:

CPU是瑞芯微的RK3308,这是一款针对音频和IoT应用而设计的主控芯片,去掉了GPU、视频编解码以及部分显示接口,增加了CODEC以及音频相关模块,不论是芯片成本还是系统成本都进行了优化,能实现高性价比的整体方案。4核Cortex-A35,1.2GHz主频,对于行空板的市场定位应该是足够的。

板载的RAM与ROM分别是512M与16G。RAM并不是很大。

Wi-Fi&蓝牙采用的是RTL8723DS,这是一款SDIO接口的2.4G的wifi芯片,速度可以得到保证。

经过测试,触摸屏是电阻屏,所以,要使用时,要进行校准,要通过行空板上的实体按键控制菜单选择校准功能。

传感器的各类是很多的,有麦克风传感器(电容硅),光线传感器(PT0603)、六轴传感器(ICM20689)。这些可以满足DIY的大部分使用了。

二、接口

金手指引脚定义与MicroBit兼容。

Type-C接口用于连接电脑,供电与程序上传。

TYPE-A接口可以外接USB外设,如摄像头,U盘,扩展坞等。

3Pin I/O接口有四组,为PWM,IO输出,输入等 IO引脚的功能。

4Pin接口有两组,为IIC接口。

三、开机

上电后,开发板自动开机,LCD屏上会显示一些linux的启动信息。

启动好后,屏上会显示一个可爱的表情

这时,动一下开发板,会进入到主界面。

按HOME后,进入到一个多级菜单。

通过AB键,移动到最后的屏幕校准选项。

之后进行校准

校准后,加到多级菜单界面,但是界面下面的两个触摸的虚拟按键按下后,直接跳到最后一个,而 不是一个一个的向下移动,不知道就是这么设计的逻辑,还是程序的一个bug.

触摸的灵敏性还是比较高的。

四,开发环境

首先使用Mind+进行开发。安装好后一定要先切换到Python模式,其他的几个模式是没的行空板的支持的。

之后,选择左下角的扩展

打开后的界面中,选择官方库,再选择行空板

选择好后,软件会进行校验,还要进行升级。

升级完成。

升级完成后,就可以通过USB的虚拟网络连接到行空板了

这时,也可以通过ssh登陆到行空板的linux系统上,很多操作与配置也可以通过ssh来进行。

毕竟终端才是linux的精髓嘛。

我们用mind+上传到行空板的项目,会临时存储在/root/mindplus/cache下的独自的目录中,如“新建项目-2022-10-28-9-28-52”

五、总结

到此,行空板的大体都有了一个了解,开发方式,环境也已经配置完成。

总的来说,行空板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巧,但功能、性能却很强大。搭配Mind+的生态,可玩性很高。

网友A:
这里面跑的是Linu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跑的是Linux吗?

是有Debian。

网友A:
看配置跑一般的应用还是完全够的。

网友:
界面挺好看的,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配置跑一般的应用还是完全够的。

CPU 性能不是很高,RAM也小一点,但一般的DIY还是完全够的。

网友C:
总的来说,行空板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巧,但功能、性能却很强大。搭配Mind+的生态,可玩性很高。

可惜我没有被选中,希望你们好好玩,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性能不是很高,RAM也小一点,但一般的DIY还是完全够的。

是一款入门Linux开发的好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的来说,行空板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小巧,但功能、性能却很强大。搭配Mind+的生态,可玩性很高。 可惜 ...

一路过来看你测评的板子不少,可能想让你多休息休息,同时也把一些机会让给其他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