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整流桥后的电容选取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sjl2001   @huo_hu   @gmchen   参与回复

 疑问:电容过小是不是会导致纹波大?电容越大不是纹波越小吗,这个3-5的选取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疑问:电容过小是不是会导致纹波大?电容越大不是纹波越小吗】

电容小,纹波会变大。这一点没有疑问。

网友:
【这个3-5的选取有什么讲究吗?】

此式说的是负载与电容的乘积(叫做电阻电容的时间常数)应该为交流电半个周期的3~5倍。之所以用交流电半个周期计算,是因为桥式整流电容放电供负载使用每半个周期一次。之所以取3~5倍,是因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电容放电而使得两端电压下降不太多,纹波不很大,还可以接受。

网友A:
电容用得大,纹波比较小,但成本体积重量增加。电容用得小,成本体积重量都小,但纹波比较大,往往不能满足使用要求。3~5倍是折中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得大,纹波比较小,但成本体积重量增加。电容用得小,成本体积重量都小,但纹波比较大,往往不能满足 ...

谢谢老师的耐心回答

网友:
还得看带载时的情况

网友:
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工作电流及负载特性,负载很小就取小,负载大或波动大就需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