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错求指教

楼主:
#in

用2个8421编码开关和stc15w201s做的9.9秒延时开关,下列程序不能正常运作,求各位指教

#include<reg52.h>

sbit timeup = P1^4; //延时完结输出

sbit flash = P1^5; //运行闪灯

unsigned char tt, nn, tim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j; for(i = 0;i <= x; i++) for(j = 0; j <= 50; 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 y,

timeup = 1;

TMOD = 0x01;

TR0 = 1;
IE = 0x82;
nn = 255;

time = 0;

TH0 = 0x3C;

TL0 = 0xB0;

x = P1;

x = ~x;

y = P3;

y = ~y;

time = y % 16 * 10 + x % 16;

while (1)

{ flash=0; delay(300); flash=1; delay(300); }

}

void b()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tt++;

if (tt == 10)

{

tt = 0; nn++;

if (nn == time)

{ TR0 = 0; timeup = 0;}

}

}

网友:
程序不能正常运作

应该有告警和出错提示提示

告警的内容?

网友A:
感觉是延时太短了,【delay】函数的形参【unsigned char】类型最高到255,你赋值300等于是45。改成【unsigned int】吧。

网友:
而且我看延时函数,应该是ms级别的,所以你引脚接在LED上,应该是看不出闪烁现象的。延时加大一些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延时太短了,【delay】函数的形参【unsigned char】类型最高到255,你赋值300等于是45。改成【unsign ...

这个程序用在stc89c52是正常,但用在stc15w201s就不行,都是51单片,就是搞不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用在stc89c52是正常,但用在stc15w201s就不行,都是51单片,就是搞不明

一般分步调试

可以先把程序简化下,跑跑看 看是不是配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分步调试 可以先把程序简化下,跑跑看 看是不是配置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不能试出问题才会问

网友:
Timer 中斷部分先拿掉,先確定能閃LED燈.

你的程式沒用到timer中斷來控制燈號,卻做了一個timer中斷.

你真的確定你在做甚麼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用在stc89c52是正常,但用在stc15w201s就不行,都是51单片,就是搞不明

stc89c52和stc15w201s时钟频率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89c52和stc15w201s时钟频率不同的。

stc89c52和stc15w201s频率我都用12HMz,但在15w201就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c89c52和stc15w201s频率我都用12HMz,但在15w201就变了

外部晶振频率和主控频率不等的,STC15主控频率比STC89高不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频率和主控频率不等的,STC15主控频率比STC89高不少呢。

我做的程序错了,频率只影响快慢,如stc15快了,理论延时9.9秒,应沒有9.9s就完成,现慢了近10倍,知道那里出错,能列出来让我学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程序错了,频率只影响快慢,如stc15快了,理论延时9.9秒,应沒有9.9s就完成,现慢了近10倍,知道那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这里的【unsigned char】最大255,你赋值300肯定就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这里的【unsigned char】最大255,你赋值300肯定就不对的。

数改了程序还是一样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程序错了,频率只影响快慢,如stc15快了,理论延时9.9秒,应沒有9.9s就完成,现慢了近10倍,知道那 ...

延时是都改成short了吗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x){
     unsigned short i, j;
     for(i = 0;i <= x; i++)
          for(j = 0; j <= 50; j++);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改了程序还是一样错。

要改形参的数据类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改了程序还是一样错。

然后增大实参的数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增大实参的数值大小。

先谢了!问题依旧,做可调9.9秒延时,变了99秒,待那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