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飞凌XENSIV™ PAS CO2传感器】arduino例程测试

楼主:
按照i2c接口方式搭建了测试电路,正好使用了mps的5V升压12V电源模块。

i2c接口采用了IO18、IO17

但是无法读出数据,测量了电源电源均正常。。。

网友A:
我想到的就是那杜绑线是否可靠。我是经常遇到过。

网友B:
那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是不是没有找到设备。

网友C:
如果是micropython,可以用 i2c.scna() 检测总线上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micropython,可以用 i2c.scna() 检测总线上的设备

改天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的就是那杜绑线是否可靠。我是经常遇到过。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是不是没有找到设备。

没有逻辑分析仪

网友D:
楼主这哪里找的例程啊,进展真快,可以先试试是否通信成功,例如读个ID或者里边有一个机制可以用于检测通信的,其实就是写数据再读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哪里找的例程啊,进展真快,可以先试试是否通信成功,例如读个ID或者里边有一个机制可以用于检测通信 ...

官方例程,github上有

网友:
我也去看看,借鉴一下,不过看资料不是很复杂

网友:
从哪里买的模组啊

网友:
这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