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ll使用实例:TCP服务端处理多个客户端请求

楼主:
上篇文章: 没有IP和端口号,可以进行socket通信吗?,介绍了Unix域的socket通信,并通过实例测试了TCP和UDP两种传输方式。本篇,在上篇例程的基础上,来学习epoll的多路复用功能,通过给服务端增加epoll监听功能,实现对多个客户端的数据进行接收。

epoll的全称为eventpoll,是linux内核实现IO多路复用的一个实现。epoll是select和poll的升级版,相较于这两个前辈,epoll改进了工作方式,使之更加高效。本篇暂不介绍epoll的内部实现原理,先来介绍如何使用epoll来实现多路复用功能。

1 epoll介绍

1.1 epoll创建

int epoll_create(int size); //监听个数

1.2 epoll事件设置

int epoll_ctl(int epfd, int op, int fd, struct epoll_event *event)

第一个参数epfd是epoll_create()的返回值, 第二个参数op表示动作,用三个宏来表示:

  • EPOLL_CTL_ADD:注册新的fd到epfd中;

  • EPOLL_CTL_MOD:修改已经注册的fd的监听事件;

  • EPOLL_CTL_DEL:从epfd中删除一个fd;

第三个参数是需要监听的fd, 第四个参数是告诉内核需要监听什么事, struct epoll_event结构如下:

struct epoll_event {
    __uint32_t events; /* Epoll events */
    epoll_data_t data; /* User data variable */
};

events可以是以下几个宏的集合:

  • EPOLLIN :表示对应的文件描述符可以读(包括对端SOCKET正常关闭);

  • EPOLLOUT:表示对应的文件描述符可以写;

  • EPOLLPRI:表示对应的文件描述符有紧急的数据可读(这里应该表示有带外数据到来);

  • EPOLLERR:表示对应的文件描述符发生错误;

  • EPOLLHUP:表示对应的文件描述符被挂断;

  • EPOLLET: 将EPOLL设为边缘触发(Edge Triggered)模式,这是相对于水平触发(Level Triggered)来说的。

  • EPOLLONESHOT:只监听一次事件,当监听完这次事件之后,如果还需要继续监听这个socket的话,需要再次把这个socket加入到EPOLL队列里

1.3 epoll监听

int epoll_wait(int epfd, struct epoll_event * events, int maxevents, int timeout)

等待事件的产生,类似于select()调用。 参数events用来从内核得到事件的集合, maxevents告之内核这个events有多大,这个maxevents的值不能大于创建epoll_create()时的size, 参数timeout是超时时间(毫秒,0会立即返回,-1将不确定,也有说法说是永久阻塞)。 该函数返回需要处理的事件数目,如返回0表示已超时。

2 编程实例测试

本次测试在上篇Unix域socket通信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只使用TCP方式的socket通信进行测试。

上篇的测试代码,服务端接收到一个客户端的连接后,就仅对该客户端进行服务,没有再接收其它客户端的处理逻辑,本篇要实现的,就是一个服务端,能够接收多个客户端的数据。

编程之前,先来看下要实现的程序结构,其中黄色的部分为本篇在上篇例程的基础上,需要增加的部分。

只需对服务端程序进行修改,添加epoll监听功能,客户端程序不需要修改。

2.1 为socket服务端增加epoll监听功能

TCP服务端的代码修改后如下,主要的修改在listen之后,创建一个epoll,然后把服务端的socketfd加入epoll进行监听:

  • 当有新的客户端请求连接时,服务端的socketfd会收到事件,进而epoll会收到服务端socketfd的EPOLLIN事件,此时可以让服务端接受客户端的请求,并把创建的客户端fd也加入到epoll进行监听

  • 当客户端连接成功并被epoll监听后,客户端再发消息过来,epoll就会收到对应客户端fd的EPOLLIN事件,此时可以让服务端读取客户端的消息

#define LISTEN_MAX     5
#define EPOLL_FDSIZE   LISTEN_MAX
#define EPOLL_EVENTS   20
#define CLIENT_NUM     3

void EpollAddEvent(int epollfd, int fd, int event)
{
    PRINT("epollfd:%d add fd:%d(event:%d)\n", epollfd, fd, event);
    struct epoll_event ev;
    ev.events = event;
    ev.data.fd = fd;
    epoll_ctl(epollfd, EPOLL_CTL_ADD, fd, &ev);
}

void TcpServerThread()
{
    //------------socket
    int sockfd = socket(AF_UNIX, SOCK_STREAM, 0);
    if (sockfd < 0)
    {
        PRINT("create socket fail\n");
        return;
    }
    PRINT("create socketfd:%d\n", sockfd);

    struct sockaddr_un addr;
    memset (&addr, 0, sizeof(addr));
    addr.sun_family = AF_UNIX;
    strcpy(addr.sun_path, UNIX_TCP_SOCKET_ADDR);

    //------------bind
    if (bind(sockfd, (struct sockaddr *)&addr, sizeof(addr)))
    {
        PRINT("bind fail\n");
        return;
    }
    PRINT("bind ok\n");

    //------------listen
    if (listen(sockfd, LISTEN_MAX))
    {
        PRINT("listen fail\n");
        return;
    }
    PRINT("listen ok\n");

    //------------epoll---------------
    int epollfd = epoll_create(EPOLL_FDSIZE);
    if (epollfd < 0)
    {
        PRINT("epoll create fail\n");
        return;
    }
    PRINT("epoll create fd:%d\n", epollfd);

    EpollAddEvent(epollfd, sockfd, EPOLLIN);

    struct epoll_event events[EPOLL_EVENTS];
    while(1)
    {
        PRINT("epoll wait...\n");
        int num = epoll_wait(epollfd, events, EPOLL_EVENTS, -1);
        PRINT("epoll wait done, num:%d\n", num);
        for (int i = 0;i < num;i++)
        {
            int fd = events.data.fd;
            if (EPOLLIN == events.events)
            {
                //接受客户端的连接请求
                if (fd == sockfd)
                {
                    //------------accept
                    int clientfd = accept(sockfd, NULL, NULL);
                    if (clientfd == -1)
                    {
                        PRINT("accpet error\n");
                    }
                    else
                    {
                        PRINT("=====> accept new clientfd:%d\n", clientfd);

                        EpollAddEvent(epollfd, clientfd, EPOLLIN);
                    }
                }
                //读取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else
                {
                    char buf[BUF_SIZE] = {0};
                    //------------recv
                    size_t size = recv(fd, buf, BUF_SIZE, 0);
                    //size = read(clientfd, buf, BUF_SIZE);
                    if (size > 0)
                    {
                        PRINT("recv from clientfd:%d, msg:%s\n", fd, buf);
                    }
                }
            }
        }
    }

    PRINT("end\n");
}

2.2 启动多个客户端进行测试

修改主程序,创建多个客户端线程,产生多个客户端,去连接同一个服务端,来测试epoll监听多个事件的功能。

int main()
{
    unlink(UNIX_TCP_SOCKET_ADDR);

    //创建一个服务端
    thread thServer(TcpServerThread);

    //创建多个客户端
    thread thClinet[CLIENT_NUM];
    for (int i=0; i<CLIENT_NUM; i++)
    {
        thClinet = thread(TcpClientThread);
        sleep(1);
    }

    while(1)
    {
        sleep(5);
    }
}

本例中,CLIENT_NUM为3,使用3个客户端来测试epoll功能。

2.3 测试结果

在Ubuntu上编译运行,程序运行时的打印如下:

[TcpServerThread] create socketfd:3
[TcpServerThread] bind ok
[TcpClientThread] create socketfd:4
[TcpServerThread] listen ok
[TcpServerThread] epoll create fd:5
[EpollAddEvent] epollfd:5 add fd:3(event:1)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ClientThread] create socketfd:6
[TcpClientThread] connect ok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1
[TcpServerThread] =====> accept new clientfd:7
[EpollAddEvent] epollfd:5 add fd:7(event:1)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1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1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ClientThread] create socketfd:8
[TcpClientThread] connect ok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2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2
[TcpServerThread] =====> accept new clientfd:9
[EpollAddEvent] epollfd:5 add fd:9(event:1)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1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9, msg:helloTCP(fd:6)3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ClientThread] connect ok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3
[TcpServerThread] =====> accept new clientfd:10
[EpollAddEvent] epollfd:5 add fd:10(event:1)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5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9, msg:helloTCP(fd:6)6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1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10, msg:helloTCP(fd:8)4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3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10, msg:helloTCP(fd:8)7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8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9, msg:helloTCP(fd:6)9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1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10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2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9, msg:helloTCP(fd:6)12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10, msg:helloTCP(fd:8)11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3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10, msg:helloTCP(fd:8)14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13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9, msg:helloTCP(fd:6)15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done, num:3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10, msg:helloTCP(fd:8)16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7, msg:helloTCP(fd:4)17
[TcpServerThread] recv from clientfd:9, msg:helloTCP(fd:6)18
[TcpServerThread] epoll wait...

对结果标注一下,更容易理解程序运行过程:

可以看到,服务端依次接受了3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然后可以接收3个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3 总结

本篇介绍了linux软件开发中,epoll功能的使用,通过对TCP服务端增加epoll功能,实现一个服务端来处理多个客户端的功能。

网友:
认真的拜读了大佬的作品,真的非常容易理解,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