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FPGA报suitable range is from 400MHz to 1200MHz错误

楼主:
高云官方例程在将GW2A修改为GW1N后因为重新设置了相应的IP所以编译报下边的错误:

ERROR (EX0311) : Invalid VCO frequency "(FCLKIN*(FBDIV_SEL+1)*ODIV_SEL)/(IDIV_SEL+1)" to instance "rpll_inst", suitable range is from 400MHz to 1200MHz("E:\3.DOWNLOAD\Gowin_VFB_PSRAM_RefDesign1\project\src\gowin_rpll\TMDS_PLL.v":38)

这是因为PLL要输出200MHZ的频率,实际只能输出199.8,这时我将Tolerance设置了为0.5%,编译就会报错。将 Tolerance设置为0,将频率改为实际频率即可。

网友:
看来这个Tolerance设置需要注意了

网友A:
你用fpga做啥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fpga做啥应用?

主要还是数据采集相关的

网友A:
用fpga扩展5,6个带fifo串口的

网友A:
能不能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数字滤波,不通过mcu,d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数字滤波,不通过mcu,dsp。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pga扩展5,6个带fifo串口的

具体和资源有关 理论上MCU能实现的都能用FPGA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