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楠K510测评之一]到手编译烧录体验一条龙

楼主:
  周四的时候刚好nmg管理员说有k510可以测评下,自己刚好也有点兴趣,于是也就答应下来,毕竟以前也没测评过linux相关的,就想着玩一玩的想法怼一下。

 编译环境上,嘉楠官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提供了buildroot,能够方便管理开发完整的bsp和sdk。另外也提供了docker环境,楼主倒是喜欢自己折腾下,自己搭建了环境进行编译。

 编译这个其实还是需要科学上网,楼主搭建这个环境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一路下来都比较流畅,一个晚上就搞定了img打包,当然这是嘉楠这种傻瓜式环境才让楼主能够这么快搞定。

 宿主机建议使用Ubuntu22.04,环境依赖相关python等组件,嘉楠的buildroot也是基于buildroot-2020.02.11来进行定制,所以宿主机还是需要比较新的发行版本才好些。

 如果科学上网比较稳定的话,编译构建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下载,下载速度足够快的话,编译下来也差不多1到2小时,编译整个系统还是比较耗时,由于sdk大多驱动都完成了,后续可以只关注app开发的话,其实也比较好开发。

编译过程:

编译完成:

网友:
  为了后续能够方便频繁调试,使用的镜像是sd卡 sysimage-sdcard.img。镜像大小不大,也就500多M,准备张8G以上的SD卡即可,使用balenaEtcher进行烧录。

  连接好串口以及网口,上电就会出现相关Log

    查看下内存占用以及磁盘空间占用,看起来对于应用开发来说还是足够

网友:
  运行下ai的人脸识别检测例子,这里为了避免串口端的终端出现运行demo阻塞,sdk已经开启了telnet,我们可以使用telnet进行连接,可以打开多个telnet运行多个demo验证。

  在运行ai的相关demo需要用到显示屏,上电开启又是v414_drm运行占用了显示屏,所以我们需要使用ps查询进程以及kill该进程

 然后进入到app文件夹的相关demo进行运行。

检测效果还行的样子,对于强光暗光都可以识别到位

视频效果:

WeChat_20221030162754

网友:
 板子刚到手没多久,sdk使用buildroot方式比较方便开发者管理,后续再看下sdk相关待续

网友A:
@tobot    这里的人脸识别是不是和你运行的那个一样,看能参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bot    这里的人脸识别是不是和你运行的那个一样,看能参考吧

是,我的困难在于屏幕的显示不匹配,框框是能出现的,如果上面加文字(比如表情识别),就会出错,很奇怪。

网友:
嘉楠的片子在很多消费电子上应用还是不错滴

网友:
嘉楠K510的性能如何,跑分怎么样?功耗是手册中的3W吗?

网友:
balenaEtcher进行烧录,好的,学到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打算重点介绍一下如何科学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