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复位检测芯片去掉有没有影响呢

楼主:
请教给各位,下图复位检测芯片,如果这种复位检测芯片去掉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A:
去掉完全没问题,根据手册给出的复位所需时间,用RC电路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这种复位检测芯片去掉有没有影响啊】

如果去掉也没有任何影响,当初使用这么个芯片是为了什么?设计这么个芯片是为了什么?须知芯片设计和生产的前提是有足够数量的需求。

网友:
可以去掉,直接用RC就可以

网友:
电路里都没有加过这个芯片,感觉没啥影响吧。

网友:
RC复位和芯片复位保留一个即可,楼主图中重复了。另外注意仔细看看主芯片的器件手册,看是否内置复位,有内置复位的可用内置复位。

网友:
看一下手册推荐电路和解释,是否需要这种复位芯片

有的环境下这种芯片不是必须的

网友:
对于环境干扰不是特别强烈的,完全可以去掉,以前设计的时候都用809复位芯片,后续都用RC电路替代了,这么多年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完全没问题,根据手册给出的复位所需时间,用RC电路复位就可以了

给出的复位所需时间,这个RC电路复位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
复位芯片除了复位功能以外,别忘记了还有如下功能:

掉电复位电压,上电复位电压,一般和这些有关的应用就是对上电时序和掉线时序,以及掉电处理有关。如果应用和这些无关,用RC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