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供电问题

楼主: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图片描述:

如图,经过整流桥过来的线路1,经过启动电阻R3给3842提供启动电压。

在V1这个mos关断的时间,副绕组通过线路2半波整流给3842一个比较稳定的供电。

那在这个过程电流会往线路3跑回去吗?

我的分析:

我感觉不会,因为关断的时候整流桥经过电容滤波之后电压在310V左右,

远比副绕组提供的电压高。所以感觉这个时候的VCC是由线路1线路2共同供给的。

我的问题:

1.副绕组供电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电流会往线路3跑回去吗?

2.3842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的VCC是由线路1线路2共同供给的吗?

网友A:
 另外看到有的电路在这个VCC电压和uc3842的1脚comp之间串联了一个电阻,

问题3  : 这个电阻R1是什么作用?

网友B:
【1.副绕组供电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电流会往线路3跑回去吗?】

不会。原因你自己已经说了:“因为关断的时候整流桥经过电容滤波之后电压在310V左右”

倒不在于是否310V,只要比C8两端电压高就不会倒流。

网友:
【2.3842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的VCC是由线路1和线路2共同供给的吗?】

是。不过线路1电流仅为1~2mA,远比线路2电流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到有的电路在这个VCC电压和uc3842的1脚comp之间串联了一个电阻,   问题3  : ...

【问题3  : 这个电阻R1是什么作用?】

为光耦提供上拉,或者你愿意的话,说是光耦光电管侧的负载电阻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看到有的电路在这个VCC电压和uc3842的1脚comp之间串联了一个电阻,   问题3  : ...

不过,对附加电阻R1的设计,恐怕还存在疑问。因为UC3842的2脚已经接地,该引脚是内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而该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在内部已经接到2.5V电压上。该运放输出端应该是高电平且饱和。

网友:
第二张图的R1会不会使UC3842内部PWM比较器反相输入端电压太高(=1V)而使电压反馈失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对附加电阻R1的设计,恐怕还存在疑问。因为UC3842的2脚已经接地,该引脚是内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 ...

  原图这个地方是有补偿网络的,是不是这个补偿影响了这个电阻是否有接的必要?

网友:
我觉得R16是调试时用的。调试电路时,将1脚拉高避免输出电压影响,只须调节电流看电流反馈是否起作用。实际应用时R16应该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图这个地方是有补偿网络的,是不是这个补偿影响了这个电阻是否有接的必要?   &nbs ...

【是不是这个补偿影响了这个电阻是否有接的必要?】

很可能。因为8楼图中C13旁边的电阻仅470欧,相当小。内部运放输出端将被这个电阻拉到相当低的电压。

网友:
首先启动电流很小,3843应该是2-3mA,续流一般都是几十个mA,由辅助绕组进行供电,如果不能续流成功则进入反复启动过程;

你说的那个电阻我猜是用来开环保护用的。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副绕组供电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电流会往线路3跑回去吗?】 不会。原因你自己已经说了:“因为关 ...

这个C8的作用什么呢,不加它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C8的作用什么呢,不加它行不行

【这个C8的作用什么呢,不加它行不行】

C8的作用主要是在UC3842开始工作之前储能,供UC3842启动时工作数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