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陷波器

楼主:
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陷波器

高通滤波截止频率:
f H =1/2π × 510 ×10^3×10 ×10^-6= 0.03 Hz

低通滤波截止频率:
f L =1/2π× 1.5×10^3×1×10^-6= 106 Hz

陷波中心频率:
f 0 =1/2πRC=1/2×3.14 × 1565 × 10^-12×2×10^4=50. 848 Hz

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时,C3、R9没有参与计算;低频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时,R11、C5也没有参与计算;陷波器(带通滤波器)陷波中心计算时R14、C8没有参与计算;这些频率的计算都是有固定的公示吗?固定的公式来自于固定的电路结构?为什么这些元件不用参与计算?(本来想发PDF文件,公司文件都加密了)

网友:
一直以来运放都没学好,一看这种图就头大。稍微有变化就不会分析了。

网友A:
不是没考虑。而是因为截止频率=1/根号下(C1C2R1R2),因C1=C2,R1=R2,开根号后就变成一个C1一个R1了

附上推导过程:

网友:
同不解,公式都没有就直接计算出结果来了

网友:
基础理论和上学学的都差不多,主要是实际应用会有很多变种,一多了就容易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考虑。而是因为截止频率=1/根号下(C1C2R1R2),因C1=C2,R1=R2,开根号后就变成一个C1一个R1了 附 ...

你的功力深厚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