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一:开箱可以跑python的板卡

楼主:
        之前接触过跑microPython的板卡,也往支持microPython固件的板卡中烧写过固件,接触microPython后,发现和Arduino一样方便,可以快速上手,实现一些设计。行空板-号称两步就可以运行python--连接电脑、编程,对于在硬件上直接跑python程序,之前是没有想过。

行空板采用的是透明的亚克力盒包装,盒子质量还挺好的,之前收过两个类似设计的板卡,都是被快递压碎或者压裂了。

2.8寸的240*320 TFT电阻彩屏,板子的PCB大小应该是按照屏幕大小来布局的,可以揣进口袋的板卡啊。随板配备了一根micro USB转type-C的线,以及一些连接扩展板的连接线,居然还是硅胶材质的,自从在公司用了硅胶材质的杜邦线后,发现回不去了,确实比普通的线好太多,就是价格不亲民,一根可以买普通的N根了。

行空板背面可以看到的芯片已经很多了,但是正面屏幕下应该还有MCU,屏幕是海绵+胶固定的,怕损坏板卡,暂时就不拆了,后面再看。

对于一般的板卡,行空板的配置已经不低了,512MB DDR3(4 Gb  256Mbx 16 ),16GB的eMMC,跑linux系统已经足够了。该有的配置也都有,蓝牙、WiFi等,常见的接口也都引出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引出串口。

USB线连接上电脑后,行空板就自己启动了,打印了几秒的日志,切换到一个行空板log图片的界面

这个界面,触摸没有反应,按home键可以起作用,但是不像图片上说的长按,而应该是短按,长按看效果是屏幕会重启应用。这个界面完全可以设计成触摸后跳过。

每个菜单进去体验了一下,这实际应该就是行空板的一个控制菜单,可以查看板卡的信息、控制板卡的一些通讯功能、运行程序(在这个菜单程序之上,因为退出程序后返回到程序上一级菜单)

自带的演示程序,几乎演示了板载的大部分资源,比如陀螺仪用来唤醒、按键切换界面、蜂鸣器、麦克风、光照传感器等

很可爱的动漫风格人脸造型,就是花了5分钟,才想到箭头是让人按按键,还以为拐角触摸失灵

光照强度感觉有问题,一直在跳变20几到50几,不知道程序按什么逻辑跑的。最后提示“长按home键退出”实际也应该是短按。

开箱顺带体验下自带的demo,接下来开始体验行空板的编程功能。

网友:
之前接触过跑microPython的板卡,也往支持microPython固件的板卡中烧写过固件,接触microPython后,发现和Arduino一样方便,可以快速上手,实现一些设计。行空板-号称两步就可以运行python--连接电脑、编程,对于在硬件上直接跑python程序,之前是没有想过。

恭喜大佬,喜得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