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选型会关注哪些参数?

楼主:
 如图,一般我会看稳压值和最小工作电流这两项,也就是红框中的两列。

我的问题: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关注这两个参数,还有额定功率就可以了?

绿框中的这些参数有哪些是还需要注意的吗?

为了不让大佬码字太多,

请教之前先给出我的一些思考,

方便大家对我的一些理解误区对症下药:

1.Zener lmpedance

这一栏我看不太懂,

看着像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在最小工作电流Izt=5mA下,动态电阻是Zzt?

在电流Izk=0.5mA下,动态电阻是Zzk?是这么理解吗?

2.leakage Current漏电流

这一项我也不清楚有什么用?

因为稳压管正常不是工作在外加大于VZ的情况下嘛,

而这个IR是在@VR条件下测得的漏电流,

但是这个VR比稳压值Vz还小呀,

那么这一项对于设计有什么参考作用吗?

3.Vz(mV/k)@Izt

这项感觉是稳压值得最大偏差

 但是表格写的是最大温度系数?这和我理解的是不是一个意思?

4.C结电容

对于电源来说这个参数是不是也比较无关紧要呢?

而对于一些高速信号来说比较有参考意义?

以上是我的一些疑惑和思考,

希望各位大佬分享下对这些参数的看法和经验。谢谢!

网友A:
Ixt是最大稳定电流,Izk是稳定电流

网友:
lzk在0.5mA时,测试的Zzk最大动态电阻,看是哪个型号对应一栏

网友:
看着像稳压管的动态电阻,在最小工作电流Izt=5mA下,动态电阻是Zzt?

在电流Izk=0.5mA下,动态电阻是Zzk?是这么理解吗?

是这样理解。@之后是测试条件。

网友:
但是表格写的是最大温度系数?这和我理解的是不是一个意思?

是温度系数。其单位 mV/K 已经说明这是每开尔文毫伏,当然是温度系数。

原文开尔文是小写字母 k,错了,应该是大写。

网友B:
2.leakage Current漏电流

理想情况,稳压管两端电压低于Vz时,电流应该为零。但实际情况是存在少量电流,故称为漏电流。显然漏电流越小越好。

至于设计时有何参考作用,应该说用稳压管作为开关使用时才有用。稳压管作为开关使用,通常是要求稳压管降掉固定的电压。

网友:
对于电源来说这个参数是不是也比较无关紧要呢?

而对于一些高速信号来说比较有参考意义?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xt是最大稳定电流,Izk是稳定电流

对于电流的理解Izt我大概理解错了,但是没完全错。

我感觉这个Izt比Izk更有参考价值。

最小工作电流应该按照Izt去选限流电阻,

这样稳压效果更好。

 上图是网上找到一张图,Izk (knee)应该是开始发挥稳压作用下的最小电流,

Izt (type)应该是稳压效果比较好的状态下的最小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leakage Current漏电流   理想情况,稳压管两端电压低于Vz时,电流应该为零。但实际情况是存 ...

【其单位 mV/K 已经说明这是每开尔文毫伏,当然是温度系数。】

【至于设计时有何参考作用,应该说用稳压管作为开关使用时才有用。稳压管作为开关使用,通常是要求稳压管降掉固定的电压。】

理解了,谢谢老师!

网友:
对于齐纳管的最粗略选型依据,看稳压值和额定功率这两项,最小工作电流反而是比较特殊一些的场合才需留意,一般规格下的都差不多。

网友:
之前在中瑞宏芯买过一款肖特基,还行吧,没有差评也没有好评,还是要多找几家配合我的供应商,这样工作起来也舒服,最近在看扬杰和MDD,在考虑要不要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