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Z-E双通道示波器全拆解,看一看里面使用了哪些芯片

楼主:
今天拆解一下我去年买的普源DS1102Z-E示波器,双通道,100Mhz带宽,1G采样率。

当时网上旗舰店买的时候价格是1600元,今天到旗舰店看了看,竟然要2000元了。

发个拆解帖,看有没有懂得朋友估一下这台示波器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卸下外壳上藏起来的4颗螺丝,就可以拆下后壳。这里说一下,这台示波器上的螺丝都是要用梅花形螺丝刀卸的,我用的是T10梅花螺丝刀。

接着把金属壳周围一圈的螺丝卸下,并把Trigger Out接口的一个六角螺母,用扳手卸下,就可以把金属后盖拿起。

金属前盖和金属后盖卡得还是比较紧的,可以左边起一点,右边起一点,这样慢慢分离前后金属盖。分离时要小心,因为里面有两簇连线。把连线拔下来,前后金属盖就可以彻底分离了。后盖里有电源、风扇、开关,其他的部件就都在前盖上了。

接下来仔细看看前PCB板的组成。板子左下方有个金属盖,这个我们等会看。我列了一下板子上比较明显的芯片的信息,丝印信息有些可能打错了,有些数字字母我看不太清。参考价是我从电商网站和采购网站随手搜来的,可能也不准确。欢迎大家纠正和补充。

  1. XILINX SPARTAN-6 XC6SLX25 FGG484BIV2037,赛灵思(美)FPGA,参考价300元
  2. NETSOL 049 S7A803630M-PC25,奈特阳科技(韩)9MB SRAM,参考价20元
  3. Actel ProASIC3 A3P030 VQG100 2029 QR6H9,爱特(美)FPGA,参考价20元
  4. MCIMX283DVM4B M06Z CTYL2039K,恩智浦(荷兰)MCU,参考价50元
  5. 2个 0WH17 D9SBJ,镁光(美)512MB DDR2 SDRAM,参考价8元
  6. DBA5T9M HC4051M G4,德州仪器(美)模拟开关芯片,参考价1元
  7. RIGOL RAD02B4A 2041 7949,普源(中)
  8. HA04 06K G4 CCKV,德州仪器(美)变换器,参考价2元
  9. 2个P274 08K A7QP,德州仪器(美)运算放大器,参考价9元
  10. winbond 25X40CLNIG 2044,华邦电子(中国台湾)flash存储器,参考价1元
  11. ADP 2323 #041 50848451,亚德诺ADI(美)稳压器,参考价17元
  12. KSZ8081 RNBCA 2011A3M M002011PW0,美国微芯(美)以太网芯片,参考价3元
  13. 99LJ LP2998 MR,德州仪器(美)电源管理芯片,参考价3元
  14. 2个HAUAB FDMC 7692, 安森美ON(美)场效应管,参考价1元
  15. ADF 4360-7 12040 72361,亚德诺ADI(美)频率合成器,参考价0.1元
  16. 5430 TI 0A4 ZYN9G4,德州仪器(美)降压芯片,参考价3元
  17. TI 99 D860,德州仪器(美)
  18. 3个08 P272C,德州仪器(美)运算放大器,参考价1元
  19. 028H 3878 MRADJ,美国国家半导体

可能有朋友不知道怎么把赛灵思芯片上的散热器卸下来(我之前拆过一次,就卡在这了),这里分享一下方法。用手指把弹簧金属条的两边同时下压,压到低于拱形卡扣,用其他手指扶着点散热器,慢慢把散热器和弹簧金属条同时向一边移动,直到弹簧金属条的某一边即使松手也不会被拱形卡扣卡住就行了,这时就可以轻松将弹簧金属条拿下。散热器和芯片时间有软性白色硅脂,这种硅脂会让散热器和芯片之间有一种被口香糖黏在一起的感觉,分离散热器和芯片时朝一个方向慢慢旋转,这种吸力就会慢慢减小,就可以拿下了。

下面放几张这面板子的近距离图。

把金属盖中间两个小金属片扳直,就可卸下金属盖了。

       20.  看不清印的什么,宏发(中)继电器

       21.  2个O7ANX4M HC4053M G4,德州仪器(美)模拟开关芯片,参考价1元

       22. 2个P274 08K A7QP,德州仪器(美)运算放大器,参考价9元

       23. COSMO Y214S EA6,冠西电子(中国台湾)光电三极管,参考价0.5元

卸下固定前金属壳与塑料壳的螺丝,并把前塑料壳的旋钮钮帽拔下,就拿下塑料前盖了。

按钮PCB板和屏幕上的螺丝卸下来,小心拔下排线即可。

用扳手拆下金属壳前面3个圆柱形接口上的六角螺母,再卸下固定前PCB板与金属壳的螺丝,即可将两者分离。前PCB板的背面也有一些芯片,这里也列一下。

       24. SK hynix H27U1G8F 2BTR BC 904A,海力士(韩)存储芯片,参考价8元

       25. 99AJJVM HC4053M G4,德州仪器(美)逻辑芯片,参考价1元

       26. 2个HA595 0AA63 PONU,德州仪器(美)计数器心片,参考价1元

       27. AD5207 B1D #D44,亚德诺AD(美)数字电位器,参考价2元

拆解到此完成,来按顺序装回去,插上电源,按下开关,正常开机,嘿嘿。

里面有好几个我找不到信息的芯片,欢迎大家补充或纠错。

下周再发一个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的贴,欢迎大家关注交流~

网友:
不错。我有一台呢!!!

网友:
楼主加油!要是能分析出保护电路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哦。我要是有这东西我肯定不舍得拆

网友:
去年买的,今年就舍得拆啦。看来是有更好的。

网友:
来看看涨涨见识,前两年芯片涨价、物料涨价,整机涨价了或者优惠变少了也是能理解

网友:
我当年是活动时候买的2000,好象可以升级200M的采样。

网友:
示波器太贵了,买不起啊。只能蹭公司的用一下子。

网友:
低带宽和采样 二手现在都不贵了~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我之前修过一个400M 的供电板 做个确实不错 拆解最好做好接地再碰 否则会被师傅骂

网友:
23. COSMO Y214S EA6,冠西电子(中国台湾)光电继电器,完整型号:KAQY214S 参考价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