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VAL-ADICUP360】的毫欧计-项目提交

楼主:
基于【EVAL-ADICUP360】的毫欧计

作者:EEWORLD_fxyc87

  1. 作品简介
    • 工作中遇到过几次电脑板损坏,表现为电源短路,也不太好查出是哪个地方短路。如果有红外热成像应该很好查出来,但这成本较高,如果有毫欧计,就能根据短路点的对地电阻进行比较,准确测量出短路点的位置。当然这就要求毫欧计测量误差小,稳定,至少能到0.1毫欧级别。所以用ADUP360这款带有24位ADC的芯片就很方便了。该芯片自带24位ADC,并且有4个IO可以精准输出电流源。最多同时2路同时输出。共有8路外部ADC通道。两路ADC组件。参见下图:
  2. 系统框图
    •
    • 主芯片输出2路电流源,两路电流源可以独立配置,从10uA-1mA可以自由配置。用于适配这毫欧级别电阻至千欧级别。测量采用4线制开尔文夹,这样能有效的消除线阻带来的影响响。然后测量结果通过串口传到PC端,由上位机负责显示。
  3. 硬件说明
  4. 下位机
    • #include "ADuCM360.h"
      #include "DioLib.h"
      #include "DacLib.h"
      #include "AdcLib.h"
      #include "IexcLib.h"
      #include "UrtLib.h"
      #include "Dma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char uart_tx_bf[256];
      uint32_t sysTick=0;
      uint32_t delayCount=0;

      uint32_t ad;
      void PrintStr();		//打印发送缓冲区的字符串

      int main(void){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emCoreClock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串口配置==============================
      	UrtCfg(pADI_UART,B115200,COMLCR_WLS_8BITS,0);
      	//p0.1 p0.2  uart模式		只有一个UART,可分配有两块引脚上。		p0.6/p0.7
      	DioCfgPin(pADI_GP0,PIN1,3);
      	DioCfgPin(pADI_GP0,PIN2,3);

      	//紫色LED灯 输出模式
      	DioDrv(pADI_GP0,BIT4,0,0);

      	//电流源配置==============================
      	//掉电关,参考源选择内部,输出0选AIN7,输出1选择AIN6
      	IexcCfg(IEXCCON_PD_off,IEXCCON_REFSEL_Int,IEXCCON_IPSEL1_AIN5,IEXCCON_IPSEL1_Off);
      	//电流源200uA,辅助10uA禁用 电流源可配置为0.01mA-1mA		AIN4/5/6/7可配置为电流源输出
      	IexcDat(IEXCDAT_IDAT_1mA,IDAT0Dis);

      	//AD1引脚配置==============================
      	//ad1 -AIN1 +AIN3
      	AdcPin(pADI_ADC1,ADCCON_ADCCN_AGND,ADCCON_ADCCP_AIN0);

      	//ADC配置 外部参考源
      	AdcRng(pADI_ADC1,ADCCON_ADCREF_INTREF,ADCMDE_PGA_G128,ADCCON_ADCCODE_UINT);

      	//ADC零点校准
      	AdcGo(pADI_ADC1,ADCMDE_ADCMD_INTOCAL);
      	while((AdcSta(pADI_ADC1)&(1<<5))==0);			//bit5 or ADCxSTA_CAL

      	AdcGo(pADI_ADC1,ADCMDE_ADCMD_SINGLE);
      	while(1){
      		if(delayCount==0){
      			DioTgl(pADI_GP0,BIT4);
      			delayCount=500;
      		}

      		if(AdcSta(pADI_ADC1)&1){		//bit0 or ADCxSTA_RDY
      			ad= AdcRd(pADI_ADC1);

      			sprintf(uart_tx_bf,"%d\r\n",ad);
      			PrintStr();

      			AdcGo(pADI_ADC1,ADCMDE_ADCMD_SINGLE);
      		}
      	}

      }

      void PrintStr(){		//打印发送缓冲区的字符串
      	char * ptr=uart_tx_bf;
      	while(*ptr){
      		UrtTx(pADI_UART,*ptr);
      		ptr++;
      		while((UrtLinSta(pADI_UART)&COMLSR_THRE)==0);
      	}
      }
      void SysTick_Handler(){
      	sysTick++;
      	if(delayCount>0)
      		delayCount--;
      }

      //end

  5. 上位机
    •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Reflection.Emit;

      namespace Aducm360毫欧计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List<string> bf = new List<string>();
      		int offset;
      		int LastAD = 0;

      		SerialPort port;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tnRefresh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eloadComs();
      		}
      		void ReloadComs() {
      			cmbCom.Items.Clear();
      			cmbCom.Items.AddRange(SerialPort.GetPortNames());
      			if (cmbCom.Items.Count > 0)
      			{
      				cmbCom.SelectedIndex = 0;
      			}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ReloadComs();
      		}

      		private void btnConncti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cmbCom.Text == "")
      				return;
      			if (port != null&&port.IsOpen)
      				port.Close();
      			port = new SerialPort(cmbCom.Text);
      			port.BaudRate = 115200;
      			port.DataReceived += Port_DataReceived;
      			port.Open();

      		}

      		private void 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bf.Add(port.ReadExisting());
      			var temp = new string(bf.SelectMany(n => n).ToArray());
      			if (temp.EndsWith("\r\n")) {
      				var  temp2 = temp.Split(new string[] { "\r\n" }, StringSplitOptions.RemoveEmptyEntries);
      				try
      				{
      					var num= UInt32.Parse(temp2.Last());
      					//128
      					LastAD =(int) num;
      					bf.Clear();
      				}
      				catch { }
      			}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LastAD == 0x001FFFFF)
      			{
      				labAD.Text = "开路";
      				labRes.Text = "开路";
      				return;
      			}
      			var new_value = LastAD - offset;
      			labAD.Text = LastAD.ToString();
      			labCal.Text = new_value.ToString();
      			var res = 1200.0f / (float)0x001FFFFF * new_value;      //mV
      			//实测电流 1.081mA
      			labRes.Text =(0.001081f*res).ToString("0.0000毫欧 ")+ res.ToString("0.0000毫伏");		//1.081*r=v
      		}

      		private void btnZero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offset = LastAD;
      		}
      	}
      }

  6. 总结
    • fecdbd341a77f8393b036a44a294754c

      总结:由于时间仓促,只用了2线制测量电阻,误差还是有一些,后期我还是会继续完善这个项目,换成专业的夹子,程序也要修改。

项目文档:

网友:
恭喜完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