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万里”树莓派小车——ROS学习(ROSBridge控制小乌龟)

楼主:
     前面介绍了使用键盘控制小乌龟使用指令控制小乌龟,使用自己编写的C语言控制小乌龟,这里介绍使用网络控制小乌龟,也即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操控小乌龟。前面有介绍过Linux与PC和Android进行通信的TCP和UDP方法,但是在ROS下有了新的方法,那就是ROSBridge官方GitHub库

     ROSBridge是一个可用于非ROS系统和ROS系统进行通信的功能包,非ROS的系统使用指定数据内容的基于JSON(或BSON)格式的网络请求(ROSBridge支持TCP、UDP、WebSocket三种网络通讯方式)来调用ROS的功能。

操作步骤

1. ROS安装rosbridge组件

sudo apt-get install ros-noetic-rosbridge-server

2. 编写网页代码

将以下代码复制到文本文件中,并命名为“turtlewebcontrol.html”,源码文件见帖子最后。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charset="utf-8"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atic.robotwebtools.org/EventEmitter2/current/eventemitter2.min.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static.robotwebtools.org/roslibjs/current/roslib.min.js"></script>
<style type="text/css">
    #box1{
        width: 44px;
        height:44px;
        position: absolute;
        background: lightskyblue;
    }
</sty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Connecting to ROS
  var ros = new ROSLIB.Ros({
   url : 'ws://localhost:9090'
// url : 'ws://192.168.31.159:9090'
  });
  var isconected=false;
  //判断是否连接成功并输出相应的提示消息到web控制台
  ros.on('connection', function() {
    isconected=true;
    console.log('Connected to websocket server.');
    subscribe();
  });
  ros.on('error', function(error) {
    isconected=false;
    console.log('Error connecting to websocket server: ', error);
  });
  ros.on('close', function() {
    isconected=false;
    console.log('Connection to websocket server closed.');
    unsubscribe();
  });
  // Publishing a Topic
  var cmdVel = new ROSLIB.Topic({
    ros : ros,
    name : 'turtle1/cmd_vel',
    messageType : 'geometry_msgs/Twist'
  });//创建一个topic,它的名字是'/cmd_vel',,消息类型是'geometry_msgs/Twist'
  var twist = new ROSLIB.Message({
    linear : {
      x : 0.0,
      y : 0.0,
      z : 0.0
    },
    angular : {
      x : 0.0,
      y : 0.0,
      z : 0.0
    }
  });//创建一个message
  function control_move(direction){
    twist.linear.x = 0.0;
    twist.linear.y = 0;
    twist.linear.z = 0;
    twist.angular.x = 0;
    twist.angular.y = 0;
    twist.angular.z = 0.0;
    switch(direction){
      case 'up':
        twist.linear.x = 2.0;
        break;
      case 'down':
        twist.linear.x = -2.0;
      break;
      case 'left':
        twist.angular.z = 2.0;
      break;
      case 'right':
        twist.angular.z = -2.0;
      break;
    }
    cmdVel.publish(twist);//发布twist消息
  }
  var timer=null;
  function buttonmove(){
    var oUp=document.getElementById('up');
    var oDown=document.getElementById('down');
    var oLeft=document.getElementById('left');
    var oRight=document.getElementById('right');
    oUp.onmousedown=function ()
    {
        Move('up');
    }
    oDown.onmousedown=function ()
    {
        Move('down');
    }
    oLeft.onmousedown=function ()
    {
        Move('left');
    }
    oRight.onmousedown=function ()
    {
        Move('right');
    }
    oUp.onmouseup=oDown.onmouseup=oLeft.onmouseup=oRight.onmouseup=function ()
    {
        MouseUp ();
    }
  }

  function keymove (event) {
    event = event || window.event;/*||为或语句,当IE不能识别event时候,就执行window.event 赋值*/
    console.log(event.keyCode);
    switch (event.keyCode){/*keyCode:字母和数字键的键码值*/
        /*65,87,68,83分别对应awds*/
        case 65:
            Move('left');
            break;
        case 87:
            Move('up');
            break;
        case 68:
            Move('right');
            break;
        case 83:
            Move('dow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ar MoveTime=20;
  function Move (f){
    clearInterval(timer);
    timer=setInterval(function (){
     control_move(f)
    },MoveTime);
  }
  function MouseUp ()
  {
      clearInterval(timer);
  }
  function KeyUp(event){
      MouseUp();
  }
  window.onload=function ()
  {
        buttonmove();
        document.onkeyup=KeyUp;
        document.onkeydown=keymove;
        Movebox();
  }
  // Subscribing to a Topic
  var listener = new ROSLIB.Topic({
    ros : ros,
    name : '/turtle1/pose',
    messageType : 'turtlesim/Pose'
  });//创建一个topic,它的名字是'/turtle1/pose',,消息类型是'turtlesim/Pose',用于接收乌龟位置信息
  var turtle_x=0.0;
  var turtle_y=0.0;

  function subscribe()//在连接成功后,控制div的位置,
  {
     listener.subscribe(function(message) {
       turtle_x=message.x;
       turtle_y=message.y;
       document.getElementById("output").innerHTML = ('Received message on ' + listener.name +'  x: ' + message.x+" ,y: "+message.y);
     });
  }

  function unsubscribe()//在断开连接后,取消订阅
  {
     listener.unsubscribe();
  }

  function Movebox ()
  {
    var obox=document.getElementById("box1");
    var timer=null;
    clearInterval(timer);
    timer=setInterval(function (){
      if(!isconected)
      {
        obox.style.left = '0px';
        obox.style.top = '0px';
      } else {
        obox.style.left =Math.round(60*turtle_x)-330+"px";
        console.log(obox.style.left)
        obox.style.top =330-Math.round(60*turtle_y)+"px";
        console.log(obox.style.top)
      }
    },20);
 }
</script>
</head>
<body>
  <h1>rosbridge Simple example--Move turtle with teleop or button </h1>
  <p>First,on robot machine,run: roslaunch rosbridge_server rosbridge_websocket.launch</p>
  <p>second,on robot machine,run: rosrun turtlesim turtlesim_node</p>
  <p>third,on this webpage control turtle with up,down,left,right key</p>
  <p>Check your Web Console for output.</p>
  <input type="button" value="前行" id="up">
  <input type="button" value="后退" id="down">
  <input type="button" value="左转" id="left">
  <input type="button" value="右转" id="right">
  <p>@author Joshua   2021-04-23</p>
  <p id = "output"></p>
  <div id="mbox" style="width:704px;height:704px;border:1px solid red;position: relative;">
    <div id="box1" style="margin-left:330px;margin-top:330px;position:absolute;" ></div>
  </div>
</body>
</html>

演示操作

1. 启动内核

roscore

2. 启动小乌龟

rosrun turtlesim turtlesim_node

3. 开启rosbridgea服务

roslaunch rosbridge_server rosbridge_websocket.launch

4. 用浏览器打开网页,在网页中点击按钮就可以控制小乌龟

      上面是使用树莓派的网页控制小乌龟,同样也可以使用其他局域网内的电脑控制树莓派上的小乌龟,

      将网页源代码中的如下位置中的地址改为树莓派的IP地址即可(9090是默认端口)。

      使用Windows电脑与树莓派在同一个局域网,打开网页同样能够控制小乌龟。

参考

    初识Rosbridge--利用rosbridge实现网页控制小乌龟移动

问题

   如何使用手机控制小乌龟呢?

   GitHub:https://github.com/wanli-car/Examples/tree/master/Others

   Gitee:https://gitee.com/wanli-car/Examples/tree/master/Others

网友:
 ROSBridge是一个可用于非ROS系统和ROS系统进行通信的功能包,非ROS的系统使用指定数据内容的基于JSON(或BSON)格式的网络请求(ROSBridge支持TCP、UDP、WebSocket三种网络通讯方式)来调用ROS的功能。

慢慢学习大佬的作品。

网友:
买了一个树莓派4B 2G版的,可惜忙的要死,买回来就接灰了。而且后面还降价了一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