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P32远程升级问题

楼主:
大佬们,求救了

ESP32+microPython的板子,如果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升级,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目前想法是这样的:

1.程序升级

        程序远程下载文件main-updata.py保存,需要将其更新为main.py

        现在想程序入口是boot.py,所以可以在启动时检查本地是否有升级文件,假设为main-updata.py,检测到后删除原main.py,重命名main-updata.py,实现升级

        不知道这个算正常的方法吗

2.固件升级

        microPython的升级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做,实际上这个升级在现场是不必要的也没什么用,但还是想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程序远程升级比较容易,方式也多种。通过一定方式获取更新文件后,经过校验无误,就可以替换原有文件。

固件远程升级比较困难,ESP32提供了OTA方式,但不一定适合复杂的远程环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远程升级比较容易,方式也多种。通过一定方式获取更新文件后,经过校验无误,就可以替换原有文件。 ...

程序运行时是不是跑的是main.py,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boot.p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运行时是不是跑的是main.py,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boot.py?

boot.py尽量不要运行复杂程序,它是作为启动时必要设置的。通常用户程序是在main.py中,或者将主要程序放在单独文件,通过main.py去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py尽量不要运行复杂程序,它是作为启动时必要设置的。通常用户程序是在main.py中,或者将主要程序放 ...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ESP32还能远程升级,可以啊。今天又学到一招了。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