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串口485能接收,发送错误

楼主:
5芯积分

求助,我这边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485通信可以接收到,能进入到接收中断,等到发送数组时就会出错,不执行发送或者错误发送,控制引脚也改变状态了,发送函数后也有延时,初始化时也设置TX脚频率,硬件设计也没有问题,引脚也只有485里使用。

初始化代码如下:

中断

主函数调用

网友:
你这接收和发送好像没有太大关联,只是收到一个数据为0xb5后允许发送

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发送看有没问题。

先把接收中断关闭,定时发送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