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阴极电位怎么计算?

楼主:
如图,TL431阴极的电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仿真出来结果在1.2V左右,

找了个TL431的内部结构图研究了一下,

还是想不出什么结果,

有小伙伴知道这个值怎么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
【如图,TL431阴极的电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TL431不能像图中这样使用。图中TL431是开环。

网友:
TL431作为并联稳压芯片,正确的使用方法请参考该芯片datasheet中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伏安特性来算,TL431的输出脚的电压可以理解为一个电压源为2.5V,那么R2上的电流就是2.5V/1K=2.5mA

那么R1的电流也是2.5mA,也就是R1的分压为2.5V,那么2.5V+2.5V=5V电压。

网友:
TL431导通条件Vref>2.496V。若Ref与K极没有短接,导通后阴极电位被钳位在1.1伏左右,就像一个稳压二极管。若ref与阴极短接,钳位电压为2.5V,也相当于一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TL431的工作状态和控制极R端有关,如果R端电压大于2.5V,通过内部电路看,放大器输出高电平,内部三极管导通,拉低K端的电压;如果R端的电压小于2.5V,内部放大器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至,这时K端是高电平;2.5V是它的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