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抬升电路和电极脱落检测电路

楼主:
电压抬升电路和电极脱落检测电路
主放大电路及电平提升电路。心电信号幅度为 0 ~ 5 mV,而 A/D 转换输入信号要求 0 ~ 5 V,因此整个信号的放大倍数需 1000倍左右,而前置放大约10倍左右,因此,主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设计为100 倍左右,G =1 +R21/R20=1+2×10^6/20×10^3=101由于心电信号是双极性信号,有正有负,而A/D转换只能转换正信号,因此,采用电平提升电路将负信号变为正信号

正常情况下,正负电极对人体皮肤形成的极化电压可以互相抵消。当电极与皮肤接触不良或脱落时,将有较大的电压加在比较器上,无论正负,总会使其输出一个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蜂鸣器发声指示

1.电平抬升电路,这里将放大后的信号要和抬升电平3.5V存在叠加的关系?这里为什么不是2.5V或者1.2V

2.当电极与皮肤接触不良或脱落时,将有较大的电压加在比较器上,无论正负,总会使其输出一个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这个怎么理解?分析下为什么电极接触不良或者脱落的时候会有较大的电压施加在比较器上?然后电极接触不良就会有高压输出?

网友A:
R22, R23无法起到电平抬升作用。因为U4C输出阻抗很低,U4D的同相输入端电压等于U4C输出电压。解决方法是将U4C输出接到U4D反相输入端,再将R22, R23分压接到同相输入端。窗口比较那里,LM393为OC输出,需要上拉电阻才能驱动NPN三极管。人体受外界干扰会带有0~+/-几伏的电压,该电压足够触发比较器。看你电路设定的阈值电压为+/-2.5V。应该是输入信号大于+-/2.5V报警。可以改成如下:

电平抬升部分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 R23无法起到电平抬升作用。因为U4C输出阻抗很低,U4D的同相输入端电压等于U4C输出电压。解决方法是将U ...

你说下你改的原理啊  毕竟我发的是人家论文的 经过论证的  会不会是我们没有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 R23无法起到电平抬升作用。因为U4C输出阻抗很低,U4D的同相输入端电压等于U4C输出电压。解决方法是将U ...

你好  我感觉你水平可以  你有时间 详细的说下这两个电路实现的功能和工作原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2, R23无法起到电平抬升作用。因为U4C输出阻抗很低,U4D的同相输入端电压等于U4C输出电压。解决方法是将U ...

 上图是窗口比较器。

当Vin<-2.5V时:

Vin<V1(+2.5V):U1输出低电平,D1截止

Vin<V2(-2.5V):U2输出开路,Vcc通过R2, D2, R3给Q1提供基极电流,Q1导通报警。

当-2.5V<Vin<+2.5V时:

Vin<V1(+2.5V):U1输出低电平,D1截止

Vin>V2(-2.5V): U2输出低电平,D2截止。Q1无基极电流,Q1截止不报警。

当Vin>+2.5V时:

Vin>V1(+2.5V):U1输出开路,Vcc通过R1, D1, R3给Q1提供基极电流,Q1导通报警。Vin>V2(-2.5V): U2输出低电平,D2截止。

下面的是差分放大:

 差分放大公式:Vo=(1+49.9k/1k)*Vr-49.9k/1k*Vi

当Vi=+0.05V时,Vo=50.9*0.05-49.9*0.05=0.05V

当Vi=-0.05V时,Vo=50.9*0.05-49.9*(-0.05)=5.04V

可见电平得到了提升。

网友:
手绘风,有意思

网友:
别人论文,就算权威杂志也常由错误,有点也许是故意的,防止直接“学习”。

电路的错误就更是有意+故意,生怕读者看明白。这个不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