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

楼主:
温度传感器

K型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和NTC、红外传感器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哪里?哪些场合要用到相应的温度传感器?我看医疗领域一般用的是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一般是工业用 温度范围宽 医疗用NTC比较多 能做到高精度 红外主要是非接触式测温 工业和医疗都有用

网友:
热电偶一般是工业用 温度范围宽 医疗用NTC比较多 能做到高精度 红外主要是非接触式测温 工业和医疗都有用。学习了,记得我是学习温度计入坑的。当时只学会用18b20,不知道他是在哪个范围。

网友A:
就我了解的:热电偶在检测实验室及工控方面多,分类很多种,比如K型,T型,J型等,适用的温度范围不同。另外还有铂电阻PT100,多用于工业液体测温,尤其是密闭的罐内液体温度监测。

其他的不太涉及,不了解。

网友B:
热电偶工业用的多,温度范围宽,还有PT100和PT1000,相对精度比热电偶高

NTC在消费类应用多一点,成本低

红外是非接触式测温,工业和医疗都有用,体温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一般是工业用 温度范围宽 医疗用NTC比较多 能做到高精度 红外主要是非接触式测温 工业和医疗都有用

热电偶有哪些优点  NTC不能代替它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工业用的多,温度范围宽,还有PT100和PT1000,相对精度比热电偶高 NTC在消费类应用多一点,成本低 ...

PT100和PT1000----这些不是热电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我了解的:热电偶在检测实验室及工控方面多,分类很多种,比如K型,T型,J型等,适用的温度范围不同。另 ...

K型,T型,J型-----他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常用的是K型吗   要接触的测温一般用热电偶?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电偶一般是工业用 温度范围宽 医疗用NTC比较多 能做到高精度 红外主要是非接触式测温 工业和医疗都有用。 ...

对了  开发板很多用的是18b20  这个又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K型,T型,J型-----他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常用的是K型吗   要接触的测温一般用热电偶?

具体的工作原理和测量方法度娘里有具体说明,因为具体牵扯的知识比较多,一两句说不明白;总的来说,就是适用的场合和测控的范围不同,有的适合超高温,有的适合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PT100和PT1000----这些不是热电偶吗

不是热电偶,材质原理不一样

网友:
K型热电偶一般用在检测300℃到1200℃的场合,一般不用在更低温检测;

NTC用在100℃以下的“常温环境”温度检测,一致性不好,但灵敏度很高,大量用在家电、医疗和要求不高的场合。

红外一般用在温度较高的非接触温度测量。温度可达1800℃以上。

人体红外采用的是“热电偶堆”或“热释红外”检测技术,一般测量200℃以下的物体表面温度。由于环境要求高,表面和材料产别很大,所以,一般都是针对使用场合分类使用的,硬软件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热电偶工作原理也不同。热电偶产生热电势,NTC是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值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