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二:烧录系统镜像

楼主:
在行空板教程页,官方给出了固件的百度网盘地址:

(提取码:unih),进去看到版本是 v0.3.3,10月13号传的,时间还挺近的

拿到的行空板自带的版本是 v0.3.1

在教程页可以看到0.3.3的更新记录:

V0.3.3版系统镜像更新内容:

    Home菜单增加显示外部存储文件夹(media),可以运行SD卡或U盘程序了
    Home菜单增加编号,调整打开热点模式开关位置
    Home菜单终端界面logo点击可返回菜单界面
    修复USB网卡无法使用问题
    其他bug修复及功能优化

这个版本修改记录应该有个历史可塑性,但是实际只看到了0.3.3的更新内容,看不到其他版本的情况。既然不是最新的,那就新升级一下吧。

这么多网盘,选了个百度,七八十KB的速度,下了N个小时才搞定

行空板提供的固件烧写工具UNIHIKER_Batch_Tool,其可以同时烧录10个行空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并行的。UNIHIKER_Batch_Tool是绿色免安装的,解压后就可以运行。

按住home键再去连接USB口,行空板就会进入烧录模式,这样UNIHIKER_Batch_Tool就可以识别到设备了

设备管理器里是未识别的设备

点“开始烧录系统”按钮后,自动安装驱动,驱动安装成功后才开始真正的烧录

UNIHIKER_Batch_Tool那不易察觉的字体,显示着进度,默默等烧录完毕后,再点“开始安装系统”

重启几次后,进入了之前的行空板log界面,上一篇提到的只能按键操作,现在也可以触摸操作跳过了,进入系统系统信息查看

烧录成功,但是cpu占用跳变的很不正常,11%到89%之间不断跳变,重启一次后恢复正常。

烧录步骤比较简单,但是整个烧录过程耗时13分钟。“开始烧录系统”和“开始安装系统”两个操作分开的目的不知道,不能点烧录系统完成后自动安装?或者烧录完成后再次上电自动安装。感觉这两个操作有点意义不明确。

最后想起来一件事,忘记备份里面的程序了

网友:
13分钟,挺久的了,估计那个软件是并行的,串行的13分钟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