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有什么SATA接口的SSD可以入手的。

楼主:
参与N次试用,linux虚拟机装了N个,硬盘要爆了,大家推荐一下SATA接口的SSD盘。

网友A:
不如 nvme 的 SSD,速度快很多

网友B:
为啥要装虚拟机捏 双系统不香吗?

网友B:
不是广告 前两天看到某光x睿达1tb 399 就感觉价格到了这种地步 离谱~

网友:
你要SATA口 现在确实不多了 二手的要看寿命 一手又全是新的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如 nvme 的 SSD,速度快很多

已经有一块1T的了

所以考虑只能加SS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装虚拟机捏 双系统不香吗?

有时候导入现成的虚拟机,自己太懒,所以很容易爆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广告 前两天看到某光x睿达1tb 399 就感觉价格到了这种地步 离谱~

这个价格,是好还是坏呀?指导一下呗!

网友:
SATA接口推荐英睿达的MX500,前段时间台式电脑升级及装得这个,比较了一大圈,性价比最高,我的台式就是太老了,没有M2接口

网友D:
我虚拟机也多,内存不够就删了一些不常用的,要是能只用一个版本的Linux就好了。就是环境搭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一块1T的了 所以考虑只能加SSD的

nvme就是SSD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虚拟机也多,内存不够就删了一些不常用的,要是能只用一个版本的Linux就好了。就是环境搭建不来。

我也一直在想,要是学习好环境搭建就好了。拆腾好几次后,感觉就是交叉编译器的问题吧。不知道QT如何。

网友:
SATA接口推荐英睿达的MX500,前段时间台式电脑升级及装得这个,比较了一大圈,性价比最高,我的台式就是太老了,没有M2接口

SATA口还是太慢了 而且好多新硬盘都没有SATA口~

网友E: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无所谓什么品牌,都差不多。不论是主控方案,还是存储芯片,现在的SSD都是用的有限几家上游供应商的产品,完全同质化了,所谓的一点测速指标的差距实际都与测试环境相关的统计误差而已,没有什么实用意义上的可感知差距。所以,放心购买吧,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就行。从品控角度讲,常见计算机配件品牌较为可靠的概率大些,虽然也多为OEM贴牌的出处,但品牌形象还是要有顾及的,至少不至于太差。

双十一京东自营走起……

网友:
好几年没买SSD了,今年618已再次入手了一块,升级新操作系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无所谓什么品牌,都差不多。不论是主控方案,还是存储芯片,现在的SSD都是用的有限 ...

非常感谢版主大佬的建议,广告上有铨兴2T,到手600块,不知道是否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版主大佬的建议,广告上有铨兴2T,到手600块,不知道是否值得。

建议只去京东,只看自营,双十一前根据容量和接口做个检索,备选几款,然后届时根据优惠力度临时决定具体的购买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口还是太慢了 而且好多新硬盘都没有SATA口~

用SATA接口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M2接口,换主板也不值当的

网友F:
刚买了一个5T的硬盘,可惜囊中羞涩,只能买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在想,要是学习好环境搭建就好了。拆腾好几次后,感觉就是交叉编译器的问题吧。不知道QT如何。

QT?QT可没有交叉编译工具,都是外置编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买了一个5T的硬盘,可惜囊中羞涩,只能买机械的。

机械的手头上有很多。就想着速度快点。

网友B:
回家在我小本本看了,浦科特的128G 现在还在服役,从没出过一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家在我小本本看了,浦科特的128G 现在还在服役,从没出过一次问题。

以前的好呀,好象手头还有几个100G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是好还是坏呀?指导一下呗!

不错 MX500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