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模浪涌防护后和电源输出电压不降反升

楼主:
求救:

一个简单电源主要是整流桥后PFC升压后面再有一个BUCK降压后输出,浪涌模拟时前级防护电路输出电压比后级输出电压低几百V,防护器件已经放到整流桥前了,后级PFC电感和Y电容也会谐振升压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呢,

网友B:
后级PFC电感和Y电容也会谐振升压吗,不好说

请问防护器件已经放到整流桥前?

具体的放置的那类防护器件

网友A:
我给你发了几位大侠那里。应该空了会给你回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PFC电感和Y电容也会谐振升压吗,不好说 请问防护器件已经放到整流桥前? 具体的放置的那类防护器 ...

放的压敏和放电管,把本应该放在共模电感前的初级防护放到共模电感后面了,不好意思一直再忙,回复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发了几位大侠那里。应该空了会给你回哈

好嘞,非常感谢

网友:
插个眼 等待有人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