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距仪

楼主:
打算入手一个激光测距仪,有没有使用用过的伙伴,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看你需要做什么用,距离多远,波长多少。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做什么用,距离多远,波长多少。

就用于日常的房间的长宽高等的距离测量,正常可能就十米左右。要求不会特别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于日常的房间的长宽高等的距离测量,正常可能就十米左右。要求不会特别精确

随便买一个就行

UUC

网友C:
网上随便一个 正经品牌的不会差的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随便一个 正经品牌的不会差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我最近单位也需要一个,你先入手,我好借鉴。。。

UU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单位也需要一个,你先入手,我好借鉴。。。

看了一下,差别不是很明显。感觉日常的大尺寸测量没必要很精确,随便整个便宜的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差别不是很明显。感觉日常的大尺寸测量没必要很精确,随便整个便宜的算了。

好的,选好了,分享一下,最好来个拆机报告。。。嘿嘿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选好了,分享一下,最好来个拆机报告。。。嘿嘿

那可不行,倒是可以建议让EE发起个激光测距仪的拆解学习申请活动,等拆解完的伙伴心得报告出来了,我们参考一下,也省得去选了

网友:
超声波测距和激光测距,哪个方式更准确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