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烤箱水位检测——浮球式对比光电式哪个更合适?

楼主:
最早的老式蒸烤箱检测水位就是采用的浮球开关,浮球开关是利用谁的浮力带动浮球,由磁铁带动干簧管,实现通断。浮球开关属于机械式原理,稳定性不高,在长时间使用后会出现浮球卡住的现象,还会因为天气变化出现热胀冷缩问题,给用户带来的体验感不好。

而光电水位传感器采用的是光学原理检测,内部无机械运动部件,通过发射管发出的光折射回接收器从而发出信号,根据光线的强度不同输出不同的信号,以此来判断有水无水。这种原理的优点是不受液体颜色、温度、腐蚀性等影响,还有效地避免了浮球开关可靠性低、体积大、精度低以及不易清洗等问题。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个人认为浮球开关更可靠一点:不过使用环境是50℃左右的液体环境。两者都有用过,还是觉得浮球开关更好一点~

其他高温等极限环境场景没有遇到过,不好做定论~

网友B:
这种方法会不会受周围环境光的影响呢?如果周围有其他杂光会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会不会受周围环境光的影响呢?如果周围有其他杂光会怎么样

阳光直射下会造成干扰导致误判,可以提前做规避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个人认为浮球开关更可靠一点:不过使用环境是50℃左右的液体环境。两者都有用过,还是觉 ...

浮球开关长时间使用会出现卡顿现象,灵敏度变低,而且体积大,容易产生污垢不好清洗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阳光直射下会造成干扰导致误判,可以提前做规避处理。

那就要做一层避光的封装了,这个传感器本身成本是不是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做一层避光的封装了,这个传感器本身成本是不是低呢

常规的一般都是几块钱

网友:
20年液位传感器生产制造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