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伤电池?何同学给大家做了对比测试,来看结果呀~~

楼主:
网上传快充比较伤电池,电量过低过高充电对电池不好,大家觉得有道理吗???如何更好的保护电池,使我们的电池更耐用?

何同学给大家多了对比测试,来看看结果吧~

关于何同学的测试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有懂的网友来分析分析吗???

网友:
快充伤电池么?严格说,确实与慢充相比会对电池不利,但这种不利小到完全可以忽略,需要快充尽管放心快充就是。这个话题在本站都讨论过多次了。

网友:
材料不一样啦 伤只能伤一点点,不能伤多了

网友:
其实我有个疑问,电池健康指数这个是怎么看的?又是有哪些指标评定的

网友:
电池健康指数是当前可用最大容量与出厂额定容量之间的比值

这个很大程度取决于电池电量软件算法

网友:
手机一般常用的两种,

库仑算法

开路电压法

网友:
现在手机电池容量大,同时充电电流更大,通常大于1c,对电池寿命肯定有影响.

比如小米120w快充,9分钟充满电.手机电池寿命肯定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