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10月27日 Microchip:如何构建车载充电器

楼主:
直播时间:10 月 27 日(周四) 上午10:30-11:30
直播主题:如何构建车载充电器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ppt下载:点击下载

问答汇总:

提问内容 答复内容
车载充电器输入输出电压多少 400V到800V
除了SiC之外,GaN是否也有应用? GaN是一种很时髦的材料,到目前为止,GaN主要用于低于600V耐压的应用中,另外它的宽温导通电阻和栅极电压稳定性不如SiC
车载充电器现在材料选择gaN推荐的吗 GaN也是很好的材料,目前主要用于低于600V的应用环境,他的栅极稳定性和全温度范围的导通损耗不如SiC
供货周期是多长? Microchip SiC产品供货周期稳定,不同的料号供货周期会有差异,请联系我们当地的销售已获得更细致的支持
最低和最高工作湿度范围为多少?不好意思,文字没有正确录入。谢谢。 Microchip的SiC 产品温度范围Tj 在-55到+175 度
Microchip的高压碳化硅 (SiC) ,目前供货情况如何?交货周期大概多少周? Microchip的SiC产品供货情况稳定,具体每个器件的交货周期会有差异,请联系我们当地的销售人员获得支持
Microchip的高压碳化硅 (SiC) ,有哪些种类的产品? Microchip的SiC产品系列比较全面,包括裸片,封装分立器件,功率模块,SiC MOSFET模块驱动器,以及各类客户定制产品
Microchip国内工厂在哪? Microchip的总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我们的SiC产品在国内没有工厂
数字控制部分都是使用Microchp Microchip对OBC由完整的设计方案,也有一些参考设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使用Microchip的元器件,比如除SiC功率器件外的FPC驱动,栅极驱动,温度检测,信号传输保护等等
Microchip车载充电器以模块提供为主? Microchip功率器件包含的比较全面,包括裸片,封装的分立器件,功率模块和内置驱动的功率模块
Microchip提供车载充电的什么芯片? Microchip提供OBC的整体解决方案,这其中包括PFC驱动,MOSFET栅极驱动,通讯接口,SiC 全套产品,以及各种保护器件
车载充电器Microchip有什么优势吗 Microchip提供完整的参考设计和优秀的现场支持,器件本身优势明显,尤其是长期可靠性值得考虑
同问 MICROCHIP有一套完整的数字电源生态系统,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上浏览。
支持特殊功率定制吗?需要什么条件吗 Microchip支持客户定制,主要重点产品是功率模块的定制,定制的条件受性能,规模,交期,价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具体情况请与我们当地的销售人员联系
Microchip是否也已有哪些更进一步提升优化拓展创新的前瞻性规划了呢? Microchip最近发布了3.3KV的SIC系列产品,有兴趣可以光临我们的网站或联系当地的销售获得更直接的支持
碳化硅和氮化镓怎么选择,什么场景下选碳化硅? SIC具有更高的功率密度和击穿电压,GaN具有更好的频率特性。
车载充电器的有哪些特点? 安全,长期稳定性,体积小,耐冲击能力,恶劣环境的稳定性 等等
PD么? 不是,今天讨论的是车载充电桩,PD端需要再做DCDC转换
为什么一定要选用SiC?而不是IGBT 不一定要选SiC, 目前IGBT也有在用,但SiC的优越性能更符合车载充电的发展趋势
SiC的一致性不如IGBT,可替换性较差如何解决。 采用SIC的模块,会解决替换性差的问题。
保障车充安全的诀窍妙招须有哪些? 车充的安全性跟很多因素相关,整体的机械物理结构设计,电路整体架构,元件的抗冲击能力以及长期使用的可靠性都是必须要考虑的
车载充电器的输入电源是否容易受到发动机信号的干扰? 车充在电源设计入口处都会加EMI滤波器设计,滤除干扰
是不是将充电桩移到车内,? 车内装的是电池,需要车载充电桩把外面的电转化成电池可以接受的电,所以车内需要充电器
官方有现成的测试开发板卖吗? 车载充电方案Microchip有参考电路和DEMO板,您可以和我们当地的现场支持工程师联系以获得更详细的支持
车载充电器有哪些特殊性? 车载充电器放在车内,要求有更小的体积,更高的功率密度,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可靠稳定的性能,这些特点就要在设计中重点考虑
车载充电器是否注重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应用? 车载充电器由于轻便、高效的要求,为此利用第三代半导体SiC功率器件取代原有的Si功率器件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车载充电器散热性能如何 充电器的散热是必须要考虑的关乎安全性的重要指标,需要计算热量产生引起的温升以及散热所需的散热器是否可以覆盖,可以选用效率更高的器件,如把IGBT换成SiC
充电器工作的温度最高可以多少? 充电器的温度一般是环境温度,我们的SiC器件主要要考虑结温不要超过175摄氏度
车载充电器方案是否需要额外散热设计? 大功率的充电方案需要额外的散热器,这需要对热量进行计算来决定选用多大的散热器
支持的功率范围是? 功率范围跟您所设计的目标相关,目前充电器可以支持3.3KW到几十KW比较普遍
目前车载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功率有哪些? 功率跟车型和设计目标关联较大,一般在3.3KW,6.6KW, 输出电压以直流400V/800V为主
介绍的这款充电器电路的存储区容量一般为多大? 今天介绍的针对车载充电桩功率范围为3.3KW-11KW, 充电桩的功率可以不止11KW
SiC与GaN在性能与成本方面有哪些异同或优劣? 考虑性价比: SiC 更倾向于高功率应用, GaN倾向于中低功率应用。
充电器的输入电压范围多大啊,110V标准可以通用吗? 可以根据不同的输入电压做设计,国内通常为两相220V和三相380V
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应用是否就能降低散热要求了呢?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应用新器件,要求的设备性能也大多有所提高,散热要求就又出现了。这是的有趣的问题。谢谢
车载充电器最大输出功率能做到的是多大? 你好, 11kw
为什么一定要选用SiC?而不是IGBT 你好, 主要考虑提升效率、增加系统的功率密度(减小重量)、综合考虑降低成本。
Micorchip车载充电器有电源通讯管理吗? 你好,Microchip不生产车载充电器,但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生产车充的功率器件和电源转换控制芯片,及车控通讯接口芯片等。
Microchip在GaN方面是否有相关产品? 你好,Microchip目前没有推GaN材料的应用于开关电源的功率器件。
SiC的可代换性怎么样? 你好,SiC器件的替换使用需根据各器件指标特性,一般不便于直接替换,需做适当的线路参数调整来实现,当然有时候运气好的可以直接替换。总的来说,熟悉了类似的使用就不难了。
Microchip在哪些城市有售后服务点 你好,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南京、成都、青岛、杭州、沈阳、厦门、.......
充电器会不会因为功率大,影响到到汽车别的电器 你好,不会。因为本次讨论的车充是指对汽车本身的动力电池的充电,不是车上的多媒体和控制线路等的经由DC-DC转换后的低压输出(一般12VDC)的应用。
充电器功率多少输出多少 你好,车载充电器的功率一般在3.3KW左右,不同的车型功率上会有差异,一般输入可选220V AC 或400VAC,输出电压400V到800V
转换效率有多高? 你好,对使用SiC功率器件的系统,单级效率一般在95%~98%。
高压碳化硅功率管一般工作频率是多少?最高工作频率能到多少Hz? 你好,工作频率一般可以在20~100KHz,推荐最高工作频率400KHz。在此工作频率以内,系统工作频率设定主要受限于开关线路里的电感磁芯材质,目前较高频率使用的磁芯材料成本还较高,所以选用的频率一般在50KHz以内。
OBC整车充电效率有多高? 你好,据我了解一般使用Si功率器件开发的这类产品功率约90%,而使用SIC功率器件的产品效率能高出5%左右。
目前SIC和GAN两种哪个用的多点啊 你好,据我所知,前期GAN和SiC都有使用,但随着效率提升、汽车续航里程提升要求,800V车载电池会越来越普及,相应的1200V器件的使用月亮越多,而GAN不适合高压,所以后续肯定是SiC使用份额一定会越来越高。
碳化硅的驱动电压多少? 你好,目前Microchip的SiC MOSFET的推荐使用驱动电压为+20V/-5V。
sic mosfet的开关频率最高可以多少? 你好,推荐最400KHz.
核心是控制而不是驱动对吧? 你好,我们提供的模块涵盖了控制和驱动,对搭建车载充电器都是必须的,都是构建灵活高效充电设备的关键部分
有过载,短路,超温等保护吗? 你好,有的
支持22kw的充电器么? 你好。Microchip主要提供的功率器件可以满足22KW的车充电设计。
SIC智能充电桩跟GaN相比有什么优势? 你好。SiC功率器件的高温稳定性更好,故一般来说系统的热稳定可靠性更好,再就是SiC器件适合高压800VDC输出的应用,而GaN一般只适合400V以下的输出应用。
贵司产品,车载充电器有快充模式吗 你好。抱歉,您可能误解我们的讲解,Microchip不直接提供充电器,而是相关的功率开关器件及其驱动,以及车载电源相关应用的芯片等等。具体充电模式有充电器产品的开发生产供应商决定。
输入要三相电吗?还是普通220 你好。单相或三相都可以,这取决于输出功率的大小,一般大功率如6KW或以上设计使用3相电源,小功率3.3KW可以使用单相或3相电源输入。
DCDC方案能做到400W吗或者3KW?50W太低了吧 你好。是的,本专题主要讨论Microchip的SiC高压大功率MOSFET、二极管及其模块的应用,对应的DC-DC应用功率一般在3.3KW以上。
输入电压是宽电压吗 你好。输入电压目前市场上大多少是但电压输入,一般是3相和单相交流固定输入。
车充与普通市电应该就是AC/DC和DC/DC差别吧!车充的DC/DC输入电压跳变较大。 你好。这里所指的车充指的是车用动力电池的充电器,3.3KW以上,其输入都是外部的充电桩提供标准接口,一般可视为是稳定的交流输入。
充电器设计有对应的仿真调试软件吗? 你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有数字电源设计内容, 有仿真 库文件 等等
不知这些SiC产品的几何尺寸以及耐受高温情况可否准许应用在石油测井领域的井下充电上? 您可以联系当地的Microchip团队来详细讨论。
开发Sic产品需要具备哪些测试手段? 您需要对最终产品的测试详细考虑,SiC器件我们是做了充分测试才发布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提供您所需要的器件可靠性测试报告
SIC现在的成本高不高? 器件成本比Si高。
车载充电器常见的失效模式及其失效机理主要有哪些? 器件的失效模式绝大部分是EOS,也就是超规格应力造成的,设计使用中要避免
价格相较国产的怎么样? 请和我们当地的销售联系已获得详细的信息
演讲的资料哪边可以下载 请联系我们当地的技术支持工程师
ppt能下载吗? 请联系我们当地的销售人员,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
目前实际项目中SIC的应用上工作频率还是几十K的话,那是不是SIC 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和必要了? 如果仅仅几十K, 是不如IGBT有优势了, 开关频率提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功率密度问题
车载充电器本质是不是一个AC转DC的模块? 是的
Microchip OBC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吗? 是的,Microchip提供OBC的参考设计,另外我们有经验丰富的现场支持帮助我们的客户获得最便捷的解决方案
车载充电器设计需要符合车规级么? 是的,车载充电器需要符合车规,但不同厂商也有不同的做法
是否自带过载及短路保护? 是的。
充电器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体积要求更小,功率密度更大,输出电压更高,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临的挑战,所以Microchip 致力于提供更全的产品系列以满足这些要求
技术支持途径有哪些? 通过当地MICROCHIP团队或者我们的代理商均可以建立联系。
Microchip 车载充电器功率极限多高? 我们提供车载充电器的核心器件和推荐应用方案。没有车载充电器产品。
请教一下,有8-10KW 三相双开关升压PFC方案推荐吗 我们有11KW的参考设计套件
车载这个是如何定义的呢? 我们这里指的是放在车内的,内置的,一般由车厂安装好
Microchip车载充电器以模块提供为主? 我们主要以的器件级别为主。谢谢
汽车充电最重要的参数是哪些? 效率,充电时间,功能安全和系统安全。
就因为效率问题,需要在设计上改变,这个性价比高吗? 效率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可靠性,小体积也是SiC的优点,当然它的器件价格是比较高的,但考虑整体设计,在性价比上SiC的优势也很明显
今天ppt可以分享吗? 谢谢您的关注,请联系我们当地销售人员获得PPT以及更多的支持
车载充电器需要散热吗? 需要考虑散热,这是电源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点,车载充电桩也不例外,需要计算产生的热量来规划散热方式和散热容量
大功率充电器如何解决散热问题? 选择效率更高的组件,包括材料,器件, 另外散热器在大功率的充电设备中是必不可少的
车载充电器怎么应对室外车内的严寒和炎热? 要求设计人员在充电器设计的过程中把温度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考虑进去,所以选用长期可靠性高的器件是必须考虑的
车载点烟器一般能负载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一般就10安培,一百多瓦。或许每个型号的车自己另有规定,看说明书吧。
车载充电器会不会应用到氮化镓 有用GaN的,但GaN目前基本在600V以下,他的栅极稳定性比SiC差,需要考虑长期可靠性这一点需要注意一下
特色新意有哪些? 这次研讨会会介绍车充的基本架构组成和Microchip在OBC方面的解决方案,让大家更了解SiC以及相关驱动方案的优缺点以及设计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车载充电器支持无线充电吗 这个是对车充电用,据知现在没有无线部分
最低和最高工作范围为多少? 这和您的车充设计目标相关,Microchip有一系列整体解决方案,您可以和我们当地的FAE联系详谈细节
现在充电线都支持到240W了,车载的充电器现在最高多少瓦 这里介绍的是车载充电桩,在输入口
点烟口不能充电吗?为什么 这里讨论得车充是指对车上得动力电池的充电,而点烟口的电压输出较低、功率较小,一般是给乘客的便携用电设备或车载多媒体等设备供电或充电。
SiC能让OBC系统效率提高多少?成本会增加吗? 综合考虑来看:尽管SiC价格比Si贵,但OBC的系统成本不会增加。
Microchip的高压碳化硅 (SiC) ,支持的最高电压可达到多少V? 最高电压为3300V。
据说从车上获得的电源输入电压不稳定,是这样吗? 可以肯定不是这样,除非电源不是按照标准要求设计的,或者个别产品性能检测过程问题把不合格品当成合格品,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后电源出问题了。
介绍的充电电路保护功能都有哪些?最大工作范围为多少? Microchip主要提供搭建OBC的关键器件,如构建功率转换部分的SiC MOSFET和二极管、主控MCU芯片、栅极驱动、温度检测、ADC、稳压芯片、时钟芯片、以及车载网络芯片,其中许多芯片涉及保护功能执行,不提供包含详细的规格和参数具体设计方案,您所涉及的问题可提请具体OBC设计制造商解答。
是否带有主动散热的控制电路? 系统包含温度检测,可以根据温度检测反馈调节散热力度,如加大风量或液冷循环速度等。
介绍的充电电路最低和最高输入电压为多少? Microchip主要提供搭建OBC的关键器件,不提供包含详细的规格和参数具体设计方案,目前市场的应用情况,输入电压有单相120V~230VAC,和三相400~480VAC。
车载充电器须有防爆要求吗? 车充必须加装有效的保护装置,确保内部出现线路故障、电压输入异常时,快速切断供电线路。
充电电路的充电通信接口采用I2C还是SPI? 一般采用RJ45,RS485、RS232,还有CAN总线,也有使用无线方式。
介绍的充电器电路的电池电量采用什么计算方法?精度如何?准确性如何? 抱歉,Microchip主要提供搭建OBC的关键器件,不提供包含详细的规格参数的具体设计方案,当然也不提供关于电池电量的计算方法,所涉及的问题需要提请具体OBC设计制造商解答。
车载充电器工作温度范围? 一般使用的合适温度为0-45℃,具体到不同厂家提供的设备会有差异,有的建议不超过40℃,有的可以超过45℃。
车载充电器要哪些安全认证 对应UL2251,包含加速老化、过载、绝缘电阻、挤压试验、……等等工36项测试。
监控软件存储区容量为多大? Microchip主要提供搭建OBC的关键器件,不提供包含详细的规格和参数具体设计方案,某些器件使用涉及监控功能,相关软件模块存储大小需依据不同的涉及系统而定,相关问题可提请具体OBC设计制造商解答。
车载的充电器散热会不会使用智能风扇,根据温度来提高风扇转速 一般OBC系统包含温度检测,可以根据温度检测反馈调节风扇速度。如智能风扇有成本优势,选用后可以简化系统设计,不失未一个好的选择。
有没有适合太阳能的充电方案 目前还没有。构建不是问题,只是是否具有现实意义。
Microchip车载充电器的有效保护是否又有哪些创新突破? Microchip可以向OBC设计制造商提供搭建OBC的关键器件,不提供包含详细功能规格参数等的具体OBC产品方案,相关问题可提请具体OBC设计制作商解答。
充电器的功率可以到多大? 目前3.5KW,7KW, 11KW较多,最大22KW。
车载充电的接口现在是否已经有统一标准? 目前没有。
充电电流有多大?一般多长时间可以充好? 车充有最大的输出电流限制,在最大输出电流以下可以随被充电池的电流匹配参数改变输出电流大小。
充电器,会搭配配套的数据线吗 估计此问题是关于车内的小功率充电器应用。抱歉Microchip没有此类小功率的成品提供给客户,主要提供搭建OBC(一般3.5KW以上大功率)的关键器件。
现在供货稳定吗? 持续、稳定供货。
dsPLC33CK 功耗多高? 和工作电压有关,请参照datasheet的数据。
数字控制部分都是使用Microchip家的私有处理器内核,有使用arm内核的方案吗?  32位 mcu 有arm和 mips两种内核,8、16是Microchip自主内核。
数字控制单元的程序支持OTA吗? 我们MCU支持安全在线升级Bootloader,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通信方式实现OTA。
dsPIC33 AD是多少位的? 12位 ADC
订货周期大概多长? 货期比较短,请联系当地销售代表。
车载充电桩超高壓充電需要特規穩壓晶片嗎? 常规即可。
碳化硅和氮化镓那个能效高 应用场景不同,没有可比性。在各自应用中,效率都比较高。
有没有数字电源充电器方案 有的,请联系当地销售代表。
是否有考虑EMC设计? 我们的参考设计中没有EMC的部分,需要电源工程师在整体电源方案中考虑实现。
充电器国内的话需要通过哪些认证啊? 需要通过的认证可以根据终端客户要求来实现,通常汽车等级的认证和安规是需要通过的
车载充电器使用SiC设计需要来考虑那些方面 SiC和传统的Si功率器件有很多不同的特点,如果前期有Si功率器件应用的经验,换成SiC我们需要重新考虑驱动,评估功耗散热,做常长期可靠性测试等等
车载充电器是否还有哪些干扰影响难于克服? OBC要注意来自电力线的干扰,比如浪涌雷击,
不同的电池可以用同一个充电器吗?电池电压一样的话 充电器设计主要考虑设计条件和设计目标,电池类型和特殊性如果影响输入输出特性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
车载充电器哪类散热方式更理想? 散热一般采用模块散热和机箱散热相结合的方式效果会更理想
充电器中有哪些关键的器件? OBC的架构分两部分AC/DC 和DC/DC
Microchip的高压碳化硅 (SiC)产品耐受温度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应用在石油石化领域的耐受高温的非车规产品? Microchip SiC产品分工业级和车规级,都可以达到结温175摄氏度的耐温
车载充电器的最高工作温度是多少? Microchip SiC产品分工业级和车规级,都可以达到结温175摄氏度的耐温,OBC的耐温还需要考虑其他元器件及部件的耐受温度
电源的转换效率和哪些因素有关? 决定转换效率的主要因素:电源拓扑结构,器件的工作模式,器件本身的特性,散热设计等
目前供货周期和价格稳定么? 请联系我们当地的销售人员,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供货信息
感谢解答,请教一下,在贵司官网如何搜寻到评估套件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s/power-management/silicon-carbide-sic-devices-and-power-modules
汽车充电最重要的参数是哪些? 汽车充电参数需要全面考虑,电源部分主要考虑总功率,效率,输入输出参数,长期可靠性
车载充电器的主要拓扑结构有哪些? AC/DC和DC/DC两部分,前面可以选用无桥图腾柱PFC/维也纳PFC,后面可以选用半桥或全桥LLC
Sic 的obc方案会有保持时间的要求吗? 要看整体对时序和延时的要求,电源本身是没有保持时间的要求的
SIC车载充电器的对无线充电的支持怎么样? SiC OBC 不支持无线充电
你们提供带safety的AUTOSAR MCAL? 请联系我们当地的FAE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车载充电器的使用寿命受哪些因素影响? 从电子方面考虑,寿命受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整体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是否预留合理的余量,电路耐冲击和极端环境的能力,散热设计
无线车充有准确位置要求吗? OBC不支持无线充电
有无线充电相关产品嘛 Microchip有无线充电产品,请联系当地FAE获得更详细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