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CDC板,原用电池供电,改用开关电源供电,不工作,何解?

楼主:
输入三线,图中400+.400-.N即是。。此处原是接的电池,,,改用开关电源供电,,DCDC板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就是没示波器

网友:
除非是有明显问题,有时这样是很难直接分析的

网友B:
其实电池组是了个,所以“开关电源”也必须是2个,连个的正负接在一起为"N",剩余两端才是“400+”和“400-”。

我认为你不是这样接的。估计你用了一个400V的电源,就像代替2个电池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电池组是了个,所以“开关电源”也必须是2个,连个的正负接在一起为"N",剩余两端才是&ld ...

是的,两个开关电源,如图连接

网友:
简单搞了个模拟的代替电池,也不行

网友D:
注意开关电源必须是可选接地端的设计才行。

网友:
目前测了DCD板上的启动电压,仅3伏,不到2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开关电源必须是可选接地端的设计才行。

可选接地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两个开关电源,如图连接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接的,不行。测到DCDC板上的启动电压不够

网友D:
一般电源都定义为负极接地,这样的电源不能串联作为正负电源使用,必须使用可选接地端的电源,即可选正极或负极为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源都定义为负极接地,这样的电源不能串联作为正负电源使用,必须使用可选接地端的电源,即可选正极 ...

已经接了,两个开关电源串联

网友:
图重了,没找到哪点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接了,两个开关电源串联

看来你根本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根本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

确实

网友:
两个开关电源是不能随便这么接的(特例除外),单个开关电源的负端即为单个开关电源的接地端,整个环路是需要用到的,你直接给浮地的你觉得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