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SPWM波经过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个问题,这个200HZ的正弦波和20KHZ的三角波比较产生的SPWM波经过400HZ的低通滤波器为啥,还原出来的正弦波会忽大忽小的变呢

网友:
仿真图中使用了一个四踪示波器,但实际上只用了两个通道。然后使用了双踪示波器XSC3和XSC4。为什么不用四踪示波器接在U3A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以及LC滤波之后的输出端,同时看三处波形?

网友:
看看比较器的两个输入波形

网友:
看仿真是有谐波

两个输入波形电压有要求,正弦波Vpp不能超过三角波Vpp,这样在比较器的输出端就有SPWM波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