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芯片可否使用2层板

楼主:
最近想做一块GD32F470的板子,使用SDRAM来开展内存,SDRAM芯片可否使用2层板来做,如果能用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行不行看效果,SDRAM的时钟频率至少上百MHz左右吧,高速信号至少4层板
2层板过孔避免不了的干扰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A:
这种芯片手册会要求

芯片下方需要保证有完整的地平面,2层板也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手册会要求 芯片下方需要保证有完整的地平面,2层板也实现不了

以前有一款板子MPU是S3C44B0,上面就有2M的SDRAM的扩展,该板子为2层的PCB,据说只要符合一定的要求是可以使用2层PCB的。但是这一点我也不确定。

网友:
还有STM32F429也是有使用SDRAM扩展内存的2层PCB,所以不确定是否必须使用4层PCB

网友:
个人diy倒是可以用2层板试试,公司项目还是老老实实用4层板,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一般是4层板,2层也能做,不行把SDRAM放CPU背面。

网友B:
2层也能做,但是要注意用铺铜在底层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平面;布局要适当,SDARM与CPU的位置要近,布线要做一下等长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层也能做,但是要注意用铺铜在底层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平面;布局要适当,SDARM与CPU的位置要近,布线要做 ...

谢谢,退耦电容是不是也要加一些呢。

网友:
退耦都不是问题,第一是信号完整性,第二就是emc之类。

网友:
信号完整性应该也不是大问题,主要是辐射有可能超标,抗干扰能力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