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空板 Python编程学习主控板】显示屏图形界面基础使用

楼主:
行空板可以使用图形界面编程软件Mind+编程,界面如下:

这对于初学者,非常友好。即使是基础很少的中小学生,也能很快的使用起来。

我一般习惯于Python编程,所以直接使用Python 了。

行空板自带了Jupyter,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在线编程,按照如下步骤打开即可:

打开后,会进入文件列表:

默认有一个0-演示的目录,为系统自带的演示程序,可以打开学习。

自己的学习,可以建立一个学习目录,方便存放文件。

进入 学习  目录后,在点右上角的新建,选择Python3:

 就会打开在线Python编程界面:

在前面为In的输入框中,输入代码,点击上面的Run,就能够及时执行,并输出结果了。

经过在官方教程中的简单学习,编写了如下的小程序:

 具体代码如下:

import time from unihiker import GUI # 导入unihiker库GUI模块 gui = GUI() # 实例化GUI类

SCREEN_WIDTH = 240 SCREEN_HEIGH = 320

emojis = ("Angry", "Nerve", "Peace", "Shock", "Sleep", "Smile", "Sweat", "Think", "Wink")

gui.draw_text(x=SCREEN_WIDTH/2-20, y=SCREEN_HEIGH/2-20, color="red", text="你好", font_size=20, origin='top_left' ) time.sleep(1)

index = 0

emojis_len = len(emojis)

while True:

emoji_name = emojis[index%emojis_len]

print("index=%d emoji[%d]=%s" % (index, index%emojis_len, emoji_name))

gui.clear()

import time
from unihiker import GUI # 导入unihiker库GUI模块
gui = GUI() # 实例化GUI类

SCREEN_WIDTH = 240
SCREEN_HEIGH = 320

emojis = ("Angry", "Nerve", "Peace", "Shock", "Sleep", "Smile", "Sweat", "Think", "Wink")

# 输出文字
gui.draw_text(x=SCREEN_WIDTH/2-20, y=SCREEN_HEIGH/2-20, color="red", text="你好", font_size=20, origin='top_left' )
time.sleep(1)

index = 0
emojis_len = len(emojis)
while True:
    emoji_name = emojis[index%emojis_len]
    print("index=%d emoji[%d]=%s" % (index, index%emojis_len, emoji_name))
    gui.clear()

    #数码管字体显示
    gui.draw_digit(x=120, y=100, text="%d" % index, origin = "center",color="red",font_size=25)

    #显示Emoji表情
    gui.draw_emoji(x=120, y=230, w=100, h=100, emoji=emoji_name, duration=0.1,origin="center")
    index = index + 1
    time.sleep(1)

运行上述代码后,结果如下:

360_1667386057

行空板官方,提供了一个名为unihiker的专用库,用于行空板各项功能的开发。

其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屏幕操作了,对应unihiker.GUI

行空板的屏幕分辨率为240x320,默认以左上角为原点:

但是在编程时,随时可以改变原点的取向:

上图中,所对应的各名称或者缩写,就是原点取向。

而在前面代码中,draw相关的方法调用中,有一个 origin='top_left' 参数,就对应上面的原点去向。

unihiker.GUI提供了很多调用方法,用于操作屏幕上的GUI控件,下面先选几个最常用的:

  • gui = unihiker.GUI():初始化屏幕GUi对象

  • gui.clear():清除屏幕
  • gui.draw_text(x=10, y=20, color="red", text="你好", font_size=20, origin='top_left' ):在(10,20)坐标位置输出文字,可以设置颜色、字体等

  • gui.draw_digit(x=120, y=100, text="123", origin = "center",color="red",font_size=25):在(120,100)坐标位置,用数码管字体显示

  • gui.draw_emoji(x=120, y=230, w=100, h=100, emoji="Angry", duration=0.1,origin="center"):在(120.230)坐标位置,输出Emoji表情

    • 行空板的unihiker.GUI提供的Emoji,有"Angry", "Nerve", "Peace", "Shock", "Sleep", "Smile", "Sweat", "Think", "Wink"8种,可以输出查看实际效果。

有了上面的基础方法,我们就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一些内容了。

unihiker.GUI还提供了图片、按钮、时钟、二维码等控件操作,以及画线、矩形、圆等图形操作,可以方面我们在屏幕上进行显示操作。

在很多其他开发板上,我们还需要自己找对应的库去驱动屏幕显示内容,而行空板一步到位,让使用者开箱即用,真的非常方便!

网友:
行空板确实很赞,开箱即用

网友:
的确方便

网友:
有空也安排起来,之前学了一阵子Python,再不用,就又忘干净了

网友:
这个开发板真的好牛,乔老师多写好文章,让大家了解!

网友A:
视频里面的表情真不错!爱了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面的表情真不错!爱了爱了!

还真是,楼主的图像也很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楼主的图像也很萌!

敲重点,关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