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误差

楼主:
求助:下列延时程序做好了,但总是多了0.3秒(设置0.2结果是0.5,设置2.3结果是2.6……),单片机用stc15w201s,频率6Mhz。望各大神给指点。

include

sbit timeup = P1^4; sbit flash = P1^5; unsigned int tt, nn, time;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x) { unsigned short i, j; for(i = 0;i <= x; i++) for(j = 0; j <= 50; j++);} void main() {unsigned short x, y, timeup = 1; TMOD = 0x01; TR0 = 1;
IE = 0x82;
nn = 255; TH0 = 0x3C; TL0 = 0xB0; x = P1; x = ~x; y = P3; y = ~y; time = y % 16 * 10 + x % 16; nn = 0;

while (1) { flash=0; delay(1000); flash=1; delay(1000); } } void b()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tt++; if (tt == 1) { tt = 0; nn++; if (nn == time) { TR0 = 0; timeup = 0;} } }

网友:
sbit timeup = P1^4;
sbit flash = P1^5;
unsigned int tt, nn, time;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x)
{
    unsigned short i, j;
    for(i = 0;i <= x; i++)
        for(j = 0; j <= 50; j++);
}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x, y, timeup = 1;
    TMOD = 0x01;
    TR0 = 1;
    IE = 0x82;
    nn = 255;
    TH0 = 0x3C;
    TL0 = 0xB0;
    x = P1;
    x = ~x;
    y = P3;
    y = ~y;
    time = y % 16 * 10 + x % 16;
    nn = 0;

    while (1)
    {
        flash=0;
        delay(1000);
        flash=1;
        delay(1000);
    }
}
void b() interrupt 1
{
    TH0 = 0x3C;
    TL0 = 0xB0;
    tt++;
    if (tt == 1)
    {
        tt = 0;
        nn++;
        if (nn == time)
        {
            TR0 = 0;
            timeup = 0;
        }
    }
}

网友:
帮你重新贴一下代码,直观一些。

每次都多0.3s【for(i = 0;i <= x; i++) 】中i=x,就别设置成0。

网友A:
为啥不改【for(j = 0; j <= 50; j++);】中的50,因为你设置0.2秒多0.3秒,设置2.3秒也是多0.3秒。
可以用这个表达式描述,y=ax+b;其中,0.3秒是b,上面的50是a,如果改了a,则修改的是线性值。

网友:
除了程序问题外,一般认为6M晶振误差很小,其实这是个误区。

晶振一般稳定性很高,但精度除了自身的结构、材料、使用温度等因数外,还却决与外围电路和驱动,至少直接连接的电容、引线电容及内部的电阻等就直接影响精度,所以,精度再高的"时钟",都需要先校准后使用,如果和时间、定时等有关,无比“知己知彼”,对你使用的晶振和回路共同构成的系统,包括软件处理流程,都必须经行评估甚至检测,以决定你采用软件还是硬件的“微调”措施,否则,定时都是空谈。

我在30年前使用了日本一款当时很先进的控制器:C2000,功能就是PLC,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S7-1500以上的级别,但使用了一个2小时的定时器,做了个8小时切换备用电机的程序,最终误差超过30分钟。可笑不。后来采用很多方法“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改【for(j = 0; j <= 50; j++);】中的50,因为你设置0.2秒多0.3秒,设置2.3秒也是多0.3秒。 可以 ...

先谢!原因找到了,不是延时程序岀问题,是燒写软件对引脚未定义好

网友:
除了程序问题外,一般认为6M晶振误差很小,其实这是个误区。 晶振一般稳定性很高,但精度除了自身的结构、材料、使用温度等因数外,还却决与外围电路和驱动,至少直接连接的电容、引线电容及内部的电阻等就直接影响精度,所以,精度再高的"时钟",都需要先校准后使用,如果和时间、定时等有关,无比“知己知彼”,对你使用的晶振和回路共同构成的系统,包括软件处理流程,都必须经行评估甚至检测,以决定你采用软件还是硬件的“微调”措施,否则,定时都是空谈。 我在30年前使用了日本一款当时很先进的控制器:C2000,功能就是PLC,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S7-1500以上的级别,但使用了一个2小时的定时器,做了个8小时切换备用电机的程序,最终误差超过30分钟。可笑不。后来采用很多方法“修改”。

老专家,30年前就接触过电学 我还没出生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原因找到了,不是延时程序岀问题,是燒写软件对引脚未定义好

是软件没定义好,还是楼主没定义好?

51里面,P0~P3引脚好像是要自己定义的吧

网友:
精确定时,是不是用中断模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