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第二篇点亮LCD屏和触控按键功能操作,串口,ADC。

楼主:
这个是上一篇的【上海航芯 ACM32F070开发板】点亮LCD屏和触控按键功能操作,驱动蜂鸣器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373&page=1&extra=#pid3185232

串口原理连接:

串口连接是通过YTPE C接口与PC连接,板载上与ACH512再经过SED这个排针端子,再接到MCU PA2(TX2) PA3(RX2).

温湿度传感器:SHT3这个传感器是接的MCU的PD6和PD7

SHT30的温度精度是正负0.3摄氏度,湿度是正负2%。采用IIC通信,通信的速度可以达到1MHZ,这个模块有两个地址。

功能引用:3脚ALERT是警示输出脚;

                  6脚是复位。

                   2脚是地址脚,如果是上拉地址就是0x45,如果是下拉就是0X44;

下面继续更新LCD屏的显示操作:

继续上这个函数代码:

void LCD_DisplayNum_YR1618A(uint32_t Num)
 {
    uint32_t ram_buff[4];
    ram_buff[0]=0;
    ram_buff[1]=0;
    ram_buff[2]=0;
    ram_buff[3]=0;
//        ram_buff[4]=0;

    if(Num>9999) Num=9999;//4位数,最大显示9999
    Get_RAM_NUM_DATA(ram_buff,Num,Num);
    HAL_LCD_Write(&lcdhandle_YR1618A,0,ram_buff[0]);
    HAL_LCD_Write(&lcdhandle_YR1618A,1,ram_buff[1]);
    HAL_LCD_Write(&lcdhandle_YR1618A,2,ram_buff[2]);
    HAL_LCD_Write(&lcdhandle_YR1618A,3,ram_buff[3]);
//        HAL_LCD_Write(&lcdhandle_YR1618A,4,ram_buff[4]);
 }

再While中:
            Num1++;
            System_Delay_MS(500);
             LCD_DisplayNum_YR1618A(Num1);

这个代码的意思是增加变量来显示数字的增加。

下面上IIC代码:

void I2C_Init(void)
{
    I2C_Handle.Instance         = I2C2;
    I2C_Handle.Init.I2C_Mode    = I2C_MODE_MASTER;
    I2C_Handle.Init.Tx_Auto_En  = TX_AUTO_EN_ENABLE;
    I2C_Handle.Init.Clock_Speed = CLOCK_SPEED_STANDARD;
    I2C_Handle.Init.No_Stretch_Mode = NO_STRETCH_MODE_NOSTRETCH;
    HAL_I2C_Init(&I2C_Handle);
}

下面是脚位定义:

#define SHT30_I2C     I2C2
//-----------------SHT30 IIC端口定义----------------
#define SHT30_SCL_PIN                 GPIOD6
#define SHT30_SCL_PIN_AF              GPIOD6_AF_I2C2_SCL
#define SHT30_SDA_PIN                 GPIOD7
#define SHT30_SDA_PIN_AF              GPIOD7_AF_I2C2_SDA

下面是获取值:

uint8_t SHT30_Reset(I2C_HandleTypeDef I2C_Handle)
{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uint8_t cmd_buffer[2];
    cmd_buffer[0] = SOFT_RESET_CMD >> 8;
    cmd_buffer[1] = SOFT_RESET_CMD & 0XFF;
    Status=HAL_I2C_Master_Transmit(&I2C_Handle, SHT30_SLAVE_ADDRESS, cmd_buffer, 2,100);
    System_Delay_MS(500);

    cmd_buffer[0] = CLEAR_STATES_CMD >> 8;
    cmd_buffer[1] = CLEAR_STATES_CMD & 0XFF;
    Status=HAL_I2C_Master_Transmit(&I2C_Handle, SHT30_SLAVE_ADDRESS, cmd_buffer, 2,100);
    System_Delay_MS(200);
    return Status;
}

这个是通过IIC采集温湿度的值,显示在LCD屏上。

串口:

void Uart_Init(uint32_t fu32_Baudrate)
{
    UART2_Handle.Instance = UART2;
    UART2_Handle.Init.BaudRate   = fu32_Baudrate;
    UART2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2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2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2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_DEBUG;
    UART2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AL_UART_Init(&UART2_Handle);
    /* UART_DEBUG_ENABLE control printfS */
}

打印MCU的相关信息:

printfS("MCU is running, HCLK=%dHz, PCLK=%dHz\n", System_Get_SystemClock(), System_Get_APBClock());

打印触摸按下的键:

    ret = TouchKey_Init();
    if(ret)
    {
        printfS("TouchKey_Init is Fail!\r\n");
    }
    else
    {
        printfS("TouchKey_Init is Success!\r\n");
    }
    printfS("TK_%d\r\n", fu8_Tkey_state);

利用串口打印出是哪一个按键被按下,反馈出来。

下面是操作视频:

4631981b77c5c7d21bee2759d48f404e

0667bda907833dff81d63dc3c1473521

网友:
这开发板用LCD屏,非常方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