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航芯ACM32F070开发板评测】6、移植一下RTX操作系统

楼主:
      最近有个高层公司举办了UCOS操作系统的讲座,我听着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UCOS的移植太麻烦,我早就说过,移植过来自己敢用到产品上么???

      我就想起了KEIL 公司的RTX操作系统,啥也不用移植只需要打一个勾就行。

      这次我就移一下,且移到上海航芯ACM32F070开发板,有捷径为什么不走呢,况RTX也有文件系统,也有GUI。

      第一步打个对号:找到MDK菜单绿色钻石

第二步,编写自己的程序

  1,利用上次看门狗程序,把狗给删除先,在MAIN函数开头包括头文件:#include "cmsis_os.h"

       在包含头文件之后,定义如下:

void led_Thread1 (void const *argument);

osThreadDef(led_Thread1, osPriorityNormal, 1, 0);

osThreadId T_led_ID1;

        并写出led_Thread1函数:

void led_Thread1 (void const *argument)
{
	while(1)
	{
	printfS("HELLO EEWORLD !!!");
	osDelay(500);
	}
}

第三步:

然后是编译,这时提示SYSTICK程序定义重了。

把System_ACM32F0x0.c中SYSTICK函数屏蔽掉,再编译就通过了。

运行结果:

完整程序:

*
  ******************************************************************************
  * @File     main.c
  * @brief    main source File.
  ******************************************************************************
*/
#include "APP.h"
#include "cmsis_os.h"
#define UART_BAUD_RATE  115200

UART_HandleTypeDef UART2_Handle;
void led_Thread1 (void const *argument);

osThreadDef(led_Thread1, osPriorityNormal, 1, 0);

osThreadId T_led_ID1;
/************************************************************************
 * function   : Uart_Init
 * Description: Uart Initiation.
 ************************************************************************/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2_Handle.Instance        = UART2;
    UART2_Handle.Init.BaudRate   = UART_BAUD_RATE;
    UART2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2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2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2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_DEBUG;
    UART2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AL_UART_Init(&UART2_Handle);

    /* UART_DEBUG_ENABLE control printfS */
    printfS("MCU is running, HCLK=%dHz, PCLK=%dHz\n", System_Get_SystemClock(), System_Get_APBClock());
}
/*********************************************************************************
* Function    : main
* Description :
* Input       :
* Outpu       :
* Author      : CWT                         Data : 2020年
**********************************************************************************/
int main(void)
{
	  osKernelInitialize ();                    // initialize CMSIS-RTOS
    System_Init();
    Uart_Init();

    //WDT_Reset_Test();

	  T_led_ID1 = 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_Thread1), NULL);

	  osKernelStart ();                         // start thread execution

}

void led_Thread1 (void const *argument)
{
	while(1)
	{
	printfS("HELLO EEWORLD !!!");
	osDelay(500);
	}
}

nmg

网友:
这个ACM32F070移植RTX操作系统方法很赞

网友A:
UCOS的移植太麻烦,可以具体说说,好奇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OS的移植太麻烦,可以具体说说,好奇下

UC/CPU移植文件包插7个文件:CPU_DEF.h,CPU_CORE.h,CPU_CORE.C,CPU_CFG.H,CPU_C.C和CPU_A.ASM

UC/LIB文件包插11个文件:略

UC/OS配置文件所插4个文件:OS_CFG.h,OS_APP_HOOKS.H,OS_APP_HOOKS.C和OS_CFG_APP.H

UC/CSP文件包括11个文件:

UC/BSP文件:

包括3个文件:略

nm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C/CPU移植文件包插7个文件:CPU_DEF.h,CPU_CORE.h,CPU_CORE.C,CPU_CFG.H,CPU_C.C和CPU_A.ASM UC/LIB ...

不是很懂,我记得像Linux之类的移植,也要改好多头文件和配置吧

你感觉复杂,是因为没有配置的图形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我记得像Linux之类的移植,也要改好多头文件和配置吧 你感觉复杂,是因为没有配置的图形界 ...

对啊UCOS没有图形界面,现在对有图形界面的LINUX很反感。感觉不如D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