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GD32的输入如捕获功能如何初始化

楼主:
下面的代码是我依照网上的资料编写的GD32F303CBT6的输入捕获功能,使用的是PA0,和TIME4_CH0,PA0引脚已经输入1KHZ的50%的信号。

  • #include "gd32f30x.h"
  • #include "gd32f303c_start.h"
  • #include "systick.h"
  • void timer_config4(void);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int main(void)
  • {
  • /* configure systick */
  • systick_config();
  • /* enable the LEDs GPIO clock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 configure LED1 LED2 GPIO port */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 /*Configure PA0(TIMER4_CH0)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timer_config4();
  • /* reset LED1 LED2 GPIO pin */
  •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
  • while(1){
  •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
  • delay_1ms(1000);
  •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
  • delay_1ms(1000);
  • }
  •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TIMER peripheral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val none
  • */
  • void timer_config4(void)
  • {
  • /* TIMER1 configuration: generate PWM signals with different duty cycles:
  • TIMER1CLK = SystemCoreClock / 120 = 1MHz */
  •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 /* connect IRC40K clock to the TIMER4_CH3 input for calibration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4CH3_IREMAP, 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4);
  • timer_deinit(TIMER4);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 nvic_irq_enable(TIMER4_IRQn, 1, 1);
  •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 /* TIMER4 configuration */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 timer_initpara.period = 0xFFFF;
  •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 timer_init(TIMER4, &timer_initpara);
  • /* TIMER4 configuration */
  • /* initialize TIMER channel input parameter struct */
  • timer_channel_input_struct_para_init(&timer_icinitpara);
  • /* TIMER4 CH3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
  •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4, TIMER_CH_0, &timer_icinitpara);
  •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4);
  • /* clear channel 3 interrupt bit */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4, TIMER_INT_FLAG_CH0);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4, TIMER_INT_CH0);
  • /* channel 3 interrupt enable */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4, TIMER_INT_CH0);
  • /* TIMER4 counter enable */
  • timer_enable(TIMER4);
  • }

中断代码

  • void TIMER4_IRQHandler(void)
  • {
  • if(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4, TIMER_INT_CH0)){
  • /* clear channel 3 interrupt bit */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4, TIMER_INT_CH0);
  • timer_capture_num++;
  • if(1 == timer_capture_num){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 timer_capture1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TIMER4,TIMER_CH_0);
  • }else if(2 == timer_capture_num){
  •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 timer_capture2 = timer_channel_capture_value_register_read(TIMER4,TIMER_CH_0);
  • /* end capture, disable TIMER4 and CH3 interrupt */
  • timer_interrupt_disable(TIMER4, TIMER_INT_CH0);
  • timer_disable(TIMER4);
  • }
  • }
  • }

该程序运行后就是无法进入中断,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从代码上看是没有开启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代码上看是没有开启中断

你好,请问是什么中断,整个系统的中断已经开启了。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4_IRQn, 1, 1);

TIME4的中断也已经开了

网友:
官方已经有例程的吧。

网友: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AF功能使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