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

楼主:
这种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

滤波器有很多变型的电路,怎样才能熟能生巧的掌握呢?比如这些截止频率的计算?这里为什么取值只有R10、R12、C10、C11? C8、C9、R10、R11为什么不用参与计算?

网友A:
这个电路由3部分组成:红色是一阶高通滤波,蓝色是二阶低通滤波,黑色是同相比例放大。因此总体来说它是带通滤波器。

低通部分计算公式错了,C11应改成C9

通带放大倍数也错了。应该为:K=1+R13/R14=1.15

另外,高通低通之间应该用运放跟随器隔离,不然截止频率计算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由3部分组成:红色是一阶高通滤波,蓝色是二阶低通滤波,黑色是同相比例放大。因此总体 ...

黑色是同相比例放大 黑色不是反相比例放大吗

网友B:
C9、R10是参加计算的,只是这里C9 = C10,R10=R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C9、R10是参加计算的,只是这里C9 = C10,R10=R12

公式都没没有C9 R10  你怎么说参与计算了?